问 :tornado2.0 bsp到2.2的移植

楼主:
哪个老大做过?这个移植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自己按照文档改了下,不能使。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改动,BSP需要修改的东西很少的

网友:
这个看下 一些关键的硬件是否修改,首先确保 boot起来,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BSP对系统函数和结构有多大的相关性

相关大的话,移植的工作量还是有的

网友:
如果对于vxWorks系统功能用的比较少的话,移植起来还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A:
我的bsp用在tornado2.0的,硬件没改。
只是把它转成2.2的。

我看了移植文档,除了Makefile改几个地方外,就是immrGet()要换个名字;
其他的,cmp以太网驱动宏定义要换个名字;

另外,我把两个版本的bootRom反汇编看了下,没仔细看,发现copylong几个函数代码不一样了。

也没办法了。

我现在想直接从tornado2.2自带的mpc860的bsp去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bsp用在tornado2.0的,硬件没改。
只是把它转成2.2的。

我看了移植文档,除了Makefile改几个地方外,就是immrGet()要换个名字;
其他的,cmp以太网驱动宏定义要换个名字;

另外,我把两个版本的bootRom反汇编看了下,没仔细看,发现copylong几个函数代码不一样了。

也没办法了。

我现在想直接从tornado2.2自带的mpc860的bsp去修改了。

确实应该直接用2.2的BSP修改。

网友:
那请问下,如果我从5.---> 6.X移植的话,是不是也要用6.X自带的 PCXXX修改,

而不是直接把5.X的挪到6.X的 H/CONFIG下修改呢?

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