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串行通信

楼主(2010-04-20):
spi串行通信
AT89S53增加了SPI接口,对其的串行通信有什么影响,
在与PC机通信时带来了什么?
做毕业设计,我起初是用的AT98C51
先谢谢各位了
通信
设计
接口
影响

网友A:
AT89S53增加了SPI接口,对其的串行通信有什么影响,
在与PC机通信时带来了什么?
没有硬件的SPI的话
说影响那也就是IO资源和CPU时间的冲突了

网友B:
PC是没有SPI接口的,除非你中间又用个转接板,转成uart口,但应该没人这么做。一般像51单片机,与PC通讯也就是用UART串口,既然没用到它,你不开启它,那它就不会对mcu有任何的影响。

网友C:
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