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写的乒乓球游戏,球动不了,求救高手!

楼主:
点阵是16行16列的,第0行是用来显示球拍的。球拍从0列到15列每四个连点为表示一个状态,分别为P0到P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otMartixDisplay is
        port(
                        reset:in std_logic;--重置,球拍位置 s0
                        clk:in std_logic;   --球拍移动的 敏感  信号
                        lbt:in std_logic;   --球拍移动的控制信号,为1时向p3状态(点阵的右边)靠近,反之向p0
                        SClk:Buffer std_Logic;    --SWitch,切换 当前 点阵 显示 内容  的  敏感  信号
                        CClk:in std_logic;   --球位置计算 敏感信号
                        row: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15);
                        l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15)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hv of DotMartixDisplay is

--球拍
type BoardPosition is (p0,p1,p2,p3);--从左到右,每四个点构成一个状态
signal BdPs: BoardPosition;  --球拍的位置信号量

--球

Signal  HisBaPsR: Integer  Range 0 To 15:=0;--历史坐标    初始在最左下脚
Signal  HisBaPsL: Integer  Range 0 To 15:=0;
Signal  CurBaPsR: Integer  Range 0 To 15:=1;--当前坐标    (1,1)位置
Signal  CurBaPsL: Integer  Range 0 To 15:=1;
Signal  NexBaPsR,NexBaPsL: Integer  Range 0 To 15;--下一步坐标
Signal  DisplayBoard:Std_logic:='0'; --现在显示球的位置吗  ?不是则显示  球拍
Signal  ToNext:Std_Logic:='0';--现在跳  到   下  一步  吗 ?否则 计算下一步  还

Signal WinScore: Integer Range 0 to 9:=0;  --击中球的次数
--Signal LosScore: Integer Range 0 to 9:=0;  --未击中球次数

Constant Tun:integer :=2;  --CClk 对 SClk的倍数
begin
Div_clk:    --使用分频器获得点阵上对输出 球拍/球 状态切换的敏感信号  。默认是Tun-1(1倍),即在第一次CCLK时计算下一个移动点,下一个CCLK时进行移动
        Process(CCLk)
                variable cnt:integer range 0 to 2048:=0;
                begin
                        if rising_edge(CClk) then
                                if (cnt                                         SClk<='1';
                                        cnt:=cnt+1;
                                elsif (cnt                                         SClk<='0';
                                        cnt:=cnt+1;
                                else
                                        cn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ButtonDown:--按下球拍 控制键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BdPs<=p0;--球拍的初始位置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上升沿
                if lbt='1' then
                        if BdPs=p1 then BdPs <=p0;
                        elsif BdPs=p2 then BdPs <=p1;
                        elsif BdPs=p3 then BdPs <=p2;
                        end if ;
                else
                        if BdPs=p2 then BdPs <=p3;
                        elsif BdPs=p1 then BdPs <=p2;
                        elsif BdPs=p0 then BdPs <=p1;
                        end if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howB:
        proces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SClk) then
                if DisplayBoard='1' then --显示球拍位置
                        case BdPs is
                                when p0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1111000000000000";
                                when p1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0000111100000000";
                                when p2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0000000011110000";
                                when p3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0000000000001111";
                        end case;
                        DisplayBoard<='0';
                else --显示球的位置
                        case CurBaPsR is --设置行信息
                                when 1 =>
                                        row<="1011111111111111";
                                when(...省略,针对CurBaPsR的其他15种可能取值控制点阵的行电平高低)
                        end case;
                        case CurBaPsL is
                                when 0 =>
                                        lin<="1000000000000000";
                                when(...省略,针对CurBaPsL的其他15种可能取值控制点阵的列电平高低)

                        end case;
                        DisPlayBoard<='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NexBaPs:--计算球的位置
process(CClk)  --问题代码可能就这段,球在(0,0)位置不动,不移动到下一个点
        begin
if rising_edge(CClk) then
        if ToNext='0' then --上升沿 ,计算下一个位置
                if CurBaPsL=0 or CurBaPsL =15 then --碰到左右两边 的 墙壁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HisBaPsL;
                elsif CurBaPsR=15 then   --碰 到 顶端 的 墙壁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NexBaPsR <=HisBaPsR;
                elsif CurBaPsR =0 then ---到达低端
                        if (
                                (CurBaPsL<4 and BdPs=p0) or
                                (CurBaPsL>3 and CurBaPsL<8 and BdPs=p1) or
                                (CurBaPsL>7 and CurBaPsL<12 and BdPs=p2) or
                                (CurBaPsL>11 and CurBaPsL<16 and BdPs=p3) ) then ---球拍击中球 了
                                 ---(显示加分 )

                                ---计算下一个 位置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        else
                            --显示丢分
                         --设置丢分信息  CurBalL被 设定值 为 16

                        end if;
                else  --在平常 运动范围 内
                        NexBaPsR <=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        NexBaPsR<=3;  没用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
                ToNext<='1';
        else
                        HisBaPsL <=CurBaPsL;
        --                NexBaPsL <=NexBaPsL+1;     不工作
                        HisBaPsR <=CurBaPsR;
                        CurBaPsL <=NexBaPsL;
                        CurBaPsR <=NexBaPsR;
                ToNext<='0';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bhv;

网友:
我晕,看不懂

网友:
其实并不复杂,可能是缩进上的问题,代码读起来....-_-! 再试次...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otMartixDisplay is
port(
reset:in std_logic;--重置,球拍位置 s0
clk:in std_logic;  --球拍移动的 敏感  信号
lbt:in std_logic;  --球拍移动的控制信号,为1时向p3状态(点阵的右边)靠近,反之向p0
SClk:Buffer std_Logic;    --SWitch,切换 当前 点阵 显示 内容  的  敏感  信号
CClk:in std_logic;  --球位置计算 敏感信号
row: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15);
l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15)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hv of DotMartixDisplay is

--球拍
type BoardPosition is (p0,p1,p2,p3);--从左到右,每四个点构成一个状态
signal BdPs: BoardPosition;  --球拍的位置信号量

--球

Signal  HisBaPsR: Integer  Range 0 To 15:=0;--历史坐标    初始在最左下脚
Signal  HisBaPsL: Integer  Range 0 To 15:=0;
Signal  CurBaPsR: Integer  Range 0 To 15:=1;--当前坐标    (1,1)位置
Signal  CurBaPsL: Integer  Range 0 To 15:=1;
Signal  NexBaPsR,NexBaPsL: Integer  Range 0 To 15;--下一步坐标
Signal  DisplayBoard:Std_logic:='0'; --现在显示球的位置吗  ?不是则显示  球拍
Signal  ToNext:Std_Logic:='0';--现在跳  到  下  一步  吗 ?否则 计算下一步  还

Signal WinScore: Integer Range 0 to 9:=0;  --击中球的次数
--Signal LosScore: Integer Range 0 to 9:=0;  --未击中球次数

Constant Tun:integer :=2;  --CClk 对 SClk的倍数
begin
Div_clk:    --使用分频器获得点阵上对输出 球拍/球 状态切换的敏感信号  。默认是Tun-1(1倍),即在第一次CCLK时计算下一个移动点,下一个CCLK时进行移动
Process(CCLk)
  variable cnt:integer range 0 to 2048:=0;
   begin
       if rising_edge(CClk) then
         if (cnt
            SClk <='1';
            cnt:=cnt+1;
          elsif (cnt
            SClk <='0';
            cnt:=cnt+1;
          else
            cn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ButtonDown:--按下球拍 控制键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BdPs <=p0;--球拍的初始位置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上升沿
                 if lbt='1' then
                  if BdPs=p1 then BdPs <=p0;
                   elsif BdPs=p2 then BdPs <=p1;
                   elsif BdPs=p3 then BdPs <=p2;
                  end if ;
               else
                  if BdPs=p2 then BdPs <=p3;
                    elsif BdPs=p1 then BdPs <=p2;
                    elsif BdPs=p0 then BdPs <=p1;
                  end if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howB:
proces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SClk) then
  if DisplayBoard='1' then --显示球拍位置
       case BdPs is
             when p0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1111000000000000";
             when p1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0000111100000000";
             when p2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0000000011110000";
             when p3 =>
                    row <="0111111111111111";
                    lin <="0000000000001111";
      end case;
      DisplayBoard <='0';
   else --显示球的位置
           case CurBaPsR is --设置行信息
                  when 1 =>
                      row <="1011111111111111";
                when(...省略,针对CurBaPsR的其他15种可能取值控制点阵的行电平高低)
           end case;
          case CurBaPsL is
               when 0 =>
                      lin <="1000000000000000";
                when(...省略,针对CurBaPsL的其他15种可能取值控制点阵的列电平高低)

           end case;
        DisPlayBoard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NexBaPs:--计算球的位置
[color=#FF0000] process(CClk)[/color]  --问题代码可能就这段,球在(0,0)位置不动,不移动到下一个点
    begin
       if rising_edge(CClk) then
          if ToNext='0' then --上升沿 ,计算下一个位置
               if CurBaPsL=0 or CurBaPsL =15 then --碰到左右两边 的 墙壁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HisBaPsL;
            elsif CurBaPsR=15 then  --碰 到 顶端 的 墙壁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NexBaPsR <=HisBaPsR;
            elsif CurBaPsR =0 then ---到达低端
                 if (
                    (CurBaPsL <4 and BdPs=p0) or
                    (CurBaPsL>3 and CurBaPsL <8 and BdPs=p1) or
                    (CurBaPsL>7 and CurBaPsL <12 and BdPs=p2) or
                    (CurBaPsL>11 and CurBaPsL <16 and BdPs=p3) ) then ---球拍击中球 了
                              ---计算下一个 位置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else  --在平常 运动范围 内
                    NexBaPsR <=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
            ToNext <='1';
      else
                HisBaPsL <=CurBaPsL;
                HisBaPsR <=CurBaPsR;
                CurBaPsL <=NexBaPsL;
                CurBaPsR <=NexBaPsR;
                ToNext <='0';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bhv;

网友: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今天上午去实验室查错了,想了改改了想,回过头--还是在那不动~~

网友: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这两句话是不是错了?
NexBaPsR <=CurBaPsR+(HisBaPsR-CurBaPsR);
NexBaPsL <= CurBaPsL+(HisBaPsL-CurBaPsL);

网友:
是计算上吗?应该是没有哦,是求一个二等分向量的第三个点。
历史H=(0,0),当前C=(1,1),则下一个点N=(2,2)
   h*--->C*--->H*

网友:
谢~
正在实验室,刚将(显示与计算下一个位置)和 更新位置信息 放到同一个进程中了。但结果还是一样--球在(0,0)处不动。
是算法问题?可看上去没有啊~~

网友:
我说的是碰壁的时候的那个计算,不是正常时候的
if CurBaPsL=0 or CurBaPsL =15

CurBaPsR=15 then
的时候的计算我认为不太对

网友:
if CurBaPsL=0 or CurBaPsL =15 then --碰到左右两边 的 墙壁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HisBaPsL;
elsif CurBaPsR=15 then  --碰 到 顶端 的 墙壁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NexBaPsR <=HisBaPsR;
else....
这段应该是没问题的,以从左到右撞击顶端为例:
^
|  ------*C(7,15)--------
|  -----/        \-------
|  ---*H(6,14)--*N(8,14)-
R/L——————————————————————>
上述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网友:
按你写的逻辑
h(0,1) C(0,0) -> N(0,-1)
h(1,0) C(0,0) -> n(0,0)
h(1,1) C(0,0) -> n(0,-1)

网友:
写错了
h(1,0) c(0,0) -> n(1,0)
h(0,1) c(0,0) -> n(0,-1)  since n is range 0-15 == n(0,0)
h(1,1) c(0,0) -> n(1,-1) since n is range 0-15 == n(1,0)

网友:
代码不好,最后一个进程是双沿都作用吗?为什么不写成只是上升沿作用呢?

网友:
benjaminweber说的,
1.(0,1) 是接触到点阵的最左边,那预想的下一个点是(1,1)或(1,0)--从左弹到右边或是从右弹到左边,不会出现  h(0,1)&&C(0,0) 的情况
2.(1,0) 时则下一个坐标点是(0,1)或(2,1),也会出现 h(1,0)&&C(0,0)情况
3.球以(0,0)为历史点(1,1)为最开始起点时运动,是可以运动到(1,1)的,这时它的下一个坐标可以是(0,0),按照算法来看...
-_-!,当然,球拍可能不在p0位置是吗?(joke)但愿...
  的确没考虑到这点,修改中...

网友:
benjaminweber说的,
1.(0,1) 是接触到点阵的最左边,那预想的下一个点是(1,1)或(1,0)--从左弹到右边或是从右弹到左边,不会出现  h(0,1)&&C(0,0) 的情况
2.(1,0) 时则下一个坐标点是(0,1)或(2,1),也不会出现 h(1,0)&&C(0,0)情况
3.球以(0,0)为历史点(1,1)为最开始起点时运动,是可以运动到(1,1)的,这时它的下一个坐标可以是(0,0),按照算法来看...
-_-!,当然,球拍可能不在p0位置是吗?(joke)但愿...
  的确没考虑到这点,修改中...

网友:
你没考虑CurBaP在四个角的情况吧???   (0,0)(0,15)(15,0)(15,15)

NexBaPs:--计算球的位置
process(CClk)  --问题代码可能就这段,球在(0,0)位置不动,不移动到下一个点
    begin
       if rising_edge(CClk) then
               if ToNext='0' then --上升沿 ,计算下一个位置
                       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 then
                                       CurBaPsR<=1;
                                       Cur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4 then
                                       CurBaPsR<=1;
                                       CurBaPsL<=14;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 then
                                       CurBaPsR<=14;
                                       Cur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4 then
                                       CurBaPsR<=14;
                                       CurBaPsL<=14;
                               end if;
                       elsif CurBaPsL=0 or CurBaPsL =15 then --碰到左右两边 的 墙壁
                               NexBaPsR<=CurBaPsR+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HisBaPsL;
                       elsif CurBaPsR=15 then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NexBaPsR <=HisBaPsR;
                       elsif CurBaPsR =0 then ---到达低端
                               if ((CurBaPsL <4 and BdPs=p0) or
                                   (CurBaPsL>3 and CurBaPsL <8 and BdPs=p1) or
                                   (CurBaPsL>7 and CurBaPsL <12 and BdPs=p2) or
                                   (CurBaPsL>11 and CurBaPsL <16 and BdPs=p3) ) then ---球拍击中球 了 ---计算下一个 位置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else  --在平常 运动范围 内
                               NexBaPsR <=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ToNext<='1';
               else
                       HisBaPsL <=CurBaPsL;
                       HisBaPsR <=CurBaPsR;
                       CurBaPsL <=NexBaPsL;
                       CurBaPsR <=NexBaPsR;
                       ToNext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NexBaPs:--计算球的位置
process(CClk)  --问题代码可能就这段,球在(0,0)位置不动,不移动到下一个点
    begin
       if rising_edge(CClk) then
               if ToNext='0' then --上升沿 ,计算下一个位置
                       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 then
                                       CurBaPsR<=1;
                                       Cur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4 then
                                       CurBaPsR<=1;
                                       CurBaPsL<=14;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 then
                                       CurBaPsR<=14;
                                       Cur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4 then
                                       CurBaPsR<=14;
                                       CurBaPsL<=14;
                               end if;
                       elsif CurBaPsL=0 or CurBaPsL =15 then --碰到左右两边 的 墙壁
                               NexBaPsR<=CurBaPsR+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HisBaPsL;
                       elsif CurBaPsR=15 then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NexBaPsR <=HisBaPsR;
                       elsif CurBaPsR =0 then ---到达低端
                               if ((CurBaPsL <4 and BdPs=p0) or
                                   (CurBaPsL>3 and CurBaPsL <8 and BdPs=p1) or
                                   (CurBaPsL>7 and CurBaPsL <12 and BdPs=p2) or
                                   (CurBaPsL>11 and CurBaPsL <16 and BdPs=p3) ) then ---球拍击中球 了 ---计算下一个 位置
                                   NexBaPsR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else  --在平常 运动范围 内
                               NexBaPsR <= CurBaPsR+(CurBaPsR-HisBaPsR);
                               NexBaPsL <= CurBaPsL+(CurBaPsL-HisBaPsL);
                       end if;
                       ToNext<='1';
               else
                       HisBaPsL <=CurBaPsL;
                       HisBaPsR <=CurBaPsR;
                       CurBaPsL <=NexBaPsL;
                       CurBaPsR <=NexBaPsR;
                       ToNext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A:
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 then
                       CurBaPsR<=1;
                       Cur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4 then
                       CurBaPsR<=1;
                       CurBaPsL<=14;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 then
                       CurBaPsR<=14;
                       Cur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4 then
                       CurBaPsR<=14;
                       CurBaPsL<=14;
                   end if;

改Cur可能不合适吧

网友:
应该改His··是我写错了··

改为:

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 then
                      NexBaPsR<=1;
                      Nex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4 then
                      NexBaPsR<=1;
                      NexBaPsL<=14;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 then
                      NexBaPsR<=14;
                      Nex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15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4 and CurBaPsL=14 then
                      NexBaPsR<=14;
                      NexBaPsL<=14;
                  end 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 then
                      NexBaPsR<=1;
                      NexBaPsL<=1;
                  end if;
              els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4 then
                      NexBaPsR<=1;
                     …

即使这样,当cur为[0,0]时,如果his不是[1,1],球就不动了。

网友:
回来了~~
实验室演算的结果是:
  以H=(0,0),C(1,1)为初始出发,球的运动轨迹将是固定的。四个角中,球仅会撞到最右上角,撞到后将在0行和15行直接跳跃运动。在非撞到四个直角点的时候的运动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在运动到四个直角后原路返回,那整个运动的轨迹应该就是是固定了的,是吗? 考虑让运动到四个角时,将随机产生靠近当前点的相邻H和C再继续运动,这样将应该能够避免运动轨迹的固定性。这种方法怎么样?

网友:
这样轨迹其实还是固定的,变成了一个X加上一个口。为什么一定是16x16呢?16x15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0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 then
                      NexBaPsR <=1;
                      NexBaPsL <=1;
                  end if;
              elsif CurBaPsR=0 and CurBaPsL=15 then
                  if HisBaPsR=1 and CurBaPsL=14 then
                      NexBaPsR <=1;
                    …

即…

cur为[0,0]时,his一定是[1,1]··不然你想想还有其他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ur为[0,0]时,his一定是[1,1]··不然你想想还有其他情况吗??

即使真的是这样,那程序也不够通用。为什么就没有[0,1]-[0,0]的情况。运动轨迹很单一哦
另外,如果这时确认这一点,那干脆连if都省了
突然发现,if里面居然是his=1和cur=1,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ur为[0,0]时,his一定是[1,1]··不然你想想还有其他情况吗??

即使真的是这样,那程序也不够通用。为什么就没有[0,1]-[0,0]的情况。运动轨迹很单一哦
另外,如果这时确认这一点,那干脆连if都省了
突然发现,if里面居然是his=1和cur=1,笔误?

呵呵··笔误·我复制的时候复制错了···
在他这个程序里面,每一个面以及球拍都是将球已45度角反弹的,所以不会出现[0,1]-[0,0]的情况的情况,因为此时是垂直入射的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的所有面和球拍会已45度角反弹乒乓,所以也导致了这个游戏里面每一个路径都是固定的了(至少对于这个正方形的显示屏是这样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球和球拍接触的时候判断控制球拍移动方向的那个按键来增加或者是减小乒乓运行的斜率。比如,如果乒乓是向右下方向运行的,和球拍接触的时候,刚好你是按下了球拍向右移动的按键,那么乒乓反弹的时候,就以小于45度角向左的方向反弹。这样所有路径都是可变的了。

网友:
对不起,各位,近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很好的事情~
benjaminweber 说的15×16 的处理,可以让球的运动看起来更为真实些。Erwa提到可以跟球拍的运动方向来决定球的反弹路径,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既然球拍是用四个连续点来表示的,那依据撞击的点的不同来确定反弹路径:
1.如果击中的是球拍中间的两点之一,着反弹路径在45度反弹路径上发生在运动方向的平行移动
比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到^表示运动路径,@表示击中的点
2.如果撞击的是球拍的左或右端点,则按45度角反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样处理的话,那球拍移动的方式将要改为一个点一个点的运动,而不是四个点一个状态一个状态的转变。对于撞击到四个直角上的处理,则个按原路返回的方式。
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