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如何指定采用DirectDraw

楼主:
各位大虾,

      在我的硬件平台上,有SM502,并且Nk中加入了其驱动和DirectX组件,采用TCPMP0.81可以采用DirectDraw。

      我不知道在代码中如何设置采用DirectDraw,请大虾指点.

                                                   谢谢!

网友:
TCPMP在菜单中,有选择DirectDraw或其它视频驱动,LZ去看看它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LS请注意:我说的是在代码中

网友:
明白LS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请注意:我说的是在代码中

我说的也是代码,菜单也有对应的代码来实现视频驱动的选择的

网友:
这个芯片我正在看,也许今晚2440+SM502的样板就会到我这里,周日开始测试。

网友:
int nVoutId = DDRAW_ID;
context()->Player->Set(context()->Player, PLAYER_VOUTPUTID, &nVoutId, sizeof(nVout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