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买来后如何练习 写驱动 写BSP?

楼主:
最近想买一款2440的开发板,为了学习WinCE嵌入式开发,但是目前还有几个疑问,开发板附带资料中的驱动是不是直接可以使用,直接能让硬件很协调的跑在WinCE下么,如果是,那么我想学习WinCE驱动开发,买开发板能学些什么呢?看看它的代码是怎么跑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是要对那些附带的驱动做一些修改才能跑在WinCE下么?一般都要做什么样的修改呢?
我能利用开发板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提高我开发驱动的能力呢?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意见啊!!!

网友A:
版主在吗?把这个置顶加精吧。这个问题貌似很多人问啊,大家一起发力,各抒己见,弄个造福新人的帖子吧。
太多新人迷茫了.........
————————————————————————————
买来的BSP驱动可以直接用的,只有少数是以DLL形式存在的。
我觉得学这个东西之前要准备好C,C ++以及汇编的知识
第一步:看bootloader代码:bootloader的代码有汇编和C,有些少许的C++;bootloader包含了平台的很多寄存器的设置方法;
看不明白查资料,看手册,慢慢就把汇编,C以及C++巩固了。bootloader还是裸奔的,学起来比较容易,这是从这里开始的原因
第二步:开始写驱动了,pB帮助文档,逛论坛,别人的博客,慢慢积累,了解wince的一些配置文件,BAT,环境变量,sources,DEF文件等
熟悉wince开发驱动流程,单层——》多层 PDD/MDD
第三步:了解wince架构,bootloader——》OAL——》Kernel——》filesys——》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多来论坛看,帮助别人一来是乐趣,二来自己也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老师,朋友),扩大自己的视野。
..............本人是初学者,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说错了通知一声。哈哈。

网友:
好的开发板,买开发板时带的BSP,可以驱动板子上所有硬件,使用CE系统正常工作。
学习别人的驱动,对入门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开发板的驱动,很多只是简单的将硬件驱动起来,可以在CE 系统下正常工作。说到很协调,就不一定啦!因为开发板“大”而“全”,很协调一般是谈不上的。

网友:
多看文档,多做实验

网友B:
开发板买来肯定能直接跑系统,不然不好意思卖的。

要学bsp,就看旁边有没有人帮忙了。没人想自学,就得按1楼的从0开始,东西比较多,慢慢看,要有耐心。

如果有人帮忙就可以跳跃式:直接写一个流驱动,以dll加载,然后在系统中写一个小应用打开并操作。这样进度非常快,大概半天,最多一天就看到结果,很有成就感。
有了跳跃式的开始后,就逐渐的拓宽,了解驱动如何合入系统镜像的,了解系统启动、驱动加载的流程,了解PB定制WINCE的流程。

对了,你有P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买来肯定能直接跑系统,不然不好意思卖的。

要学bsp,就看旁边有没有人帮忙了。没人想自学,就得按1楼的从0开始,东西比较多,慢慢看,要有耐心。

如果有人帮忙就可以跳跃式:直接写一个流驱动,以dll加载,然后在系统中写一个小应用打开并操作。这样进度非常快,大概半天,最多一天就看到结果,很有成就感。
有了跳跃式的开始后,就逐渐的拓宽,了解驱动如何合入系统镜像的,了解系统启动、驱动加载的流程,了解…

shuiyan前辈的方法比较迅速,值得推荐,找个旁边比较熟悉的人指导一天就行了。
(:-……我就是照着我自己写那么做的,因为我没有人教,一个文档都没有,不停的看书,逛论坛。
发现不知不觉都半年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买来肯定能直接跑系统,不然不好意思卖的。

要学bsp,就看旁边有没有人帮忙了。没人想自学,就得按1楼的从0开始,东西比较多,慢慢看,要有耐心。

如果有人帮忙就可以跳跃式:直接写一个流驱动,以dll加载,然后在系统中写一个小应用打开并操作。这样进度非常快,大概半天,最多一天就看到结果,很有成就感。
有了跳跃式的开始后,就逐渐的拓宽,了解驱动如何合入系统镜像的,了解系统启动、驱动加载的流程,了解PB定制WINCE的流程。

对了,你有PB吗?

PB没有的, 开发板的资料光盘里应该会带的吧
谢谢,这么多的回复!:-)
顺便问一下,大家觉得mini2440+nec3.5的开发板对于初学者来说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在吗?把这个置顶加精吧。这个问题貌似很多人问啊,大家一起发力,各抒己见,弄个造福新人的帖子吧。
太多新人迷茫了.........

强烈建立各位高手前来各抒己见将次贴弄成一个造福新人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