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atmega128移植 二维数组赋值问题

楼主:
 我使用I2C 读取90*18AD值, 读取的数据不到2K 的数据量,但是我定义了adlvoldata[90][18]二维数组,存储读取的AD值,在我的UCOS系统里,每当使用转存储到二维数组的时候,系统都会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OSSemPend(ReacPlateCirSem,5,&error);                               //反应盘旋转一周 信号
          if(error==OS_NO_ERR)
          {
              if(!(ReadReacPlateStatus(0x04,&Status,&cup,&errcode)))       //读盘状态    比色杯号 错误码  状态(静止 运动)
              {

                AD_write(0xbe,0x55,0xb0,cup+0x59);

                if(!(AD_read(0xbe,4,i2c_data)))
                {

                }

              }

              while(I2cSendFlag==1)                             //读I2C 发送使能标志位
              {
                I2cSendFlag =0;
                if(I2C_Status==0)                                //i2c 状态
                  {
                     AdReadFlag =1;                           //AD读写标志位
                     AD_write(0xbe,0x55,0xc0,0x00);
                     for(int i=0;i<90;i++)
                      {
                        errcode = 0x00;
                         if(i == 89)
                         {
                           errcode = 0xff;
                         }
                          if(AD_read(0xbe,19,i2cRevData)==1)  //接收18个字节的AD值
                          {

                            if(PlateRotaCirRet==1)            //反应盘旋转一周标志位置1
                            {
                                if(AdReadFlag ==1)
                                {
                                   // ReturnADdata(i2cRevData,19,errcode);    //返回90*18 个AD采样值
                                  for(int SaveCount=1;SaveCount<19;SaveCount++)
                                  {
                                    AdVolData[i][SaveCount]=i2cRevData[SaveCount];
                                  }
                                }
                            }
                         }
                      }
                   AD_write(0xbe,0x55,0x71,0x00);
                 }
                AD_write(0xbe,0x55,0x71,0x00);
               }

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忙。。。  十分感谢  在线期待、。。。。。。。。。。。。。。。。。。

网友: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任务被中断掉,读写错误了?

网友:
怎么解决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呢?  小弟实在想不出来办法。。

网友:
  ReturnADdata(i2cRevData,19,errcode);    //返回90*18 个AD采样值
/*
for(int SaveCount=1;SaveCount<19;SaveCount++)
{
  AdVolData[SaveCount]=i2cRevData[SaveCount];
  }
*/
把代码修改为如上,程序在读到18字节AD值,立即发送给上位机,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  但是转存到二维数组就出现问题,系统死机。

网友:
我也刚刚学UCOS,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出一个你看一下:

把读写操作ADC写成一个任务,通过任务的通信来实现传输

这样,虽然仍会中断,但是,代码小到每一个任务里,就不会出现错误的情况了

如果不想这样,那么在在这段代码前关掉任务调度,出了再开试试

网友:
如果你怀疑是二维数组的问题,可以定义一个一维数组, buff[18*90], 要全局变量哦

网友:
还有如果涉及缓冲的长度问题的话,可以先采样几十个试试;
如果是任务被打断的问题,可以在采样和取数据前后关闭和再打开任务调度,有现成的系统函数可以调用的

网友:
for(int SaveCount=1;SaveCount<19;SaveCount++)
                                  {
                                    AdVolData[i][SaveCount]=i2cRevData[SaveCount];
                                  }

定义了AdVolData[90][18],
循环里AdVolData[1]~AdVolData[18],
最后越界

网友:
楼上说的情况 我看到了 已经更正了 。。   不过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定义一个90*18的一维数组也是不不行的 ,只要有赋值到数组的语句 程序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