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flash保存的文件的内容被改变了,或者是丢失了

楼主:
    系统在启动以后,通过同步工具拷贝一个配置文件给系统,然后重启。第一次重启后得到的数据是正确的,可以正常的读取文件的配置。第二次及其以后的重启就会发现配置文件数据已经读取不了了,或者是格式不对了。我拷贝出来一看,文件大小还是一样的,但是内容已经一片空白。但是,我的程序的可执行文件又是正常的哦,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B:
你的 系统中 有垃圾文件嘛 ?

网友C:
楼主可以再拷贝别的一些文件进行测试,看看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Flash驱动有问题。

另外,再试试看不运行你的应用会怎样。如果不运行应用就不会出现,那可能就是你应用不小心做了修改。

网友:
不通过同步工具而是通过SD卡拷贝一个配置文件给系统看怎么样,确定是不是同步工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这样吗?

每次都是保存后,第一次重启可以正确读取,第二次则数据是空。但文件大小是一样的,我试着测试一下,读出来的数据是0x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系统中 有垃圾文件嘛 ?

是的,基本上每次都有像是文件碎片的东西。我在开机的时候,就把这个删除了,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再拷贝别的一些文件进行测试,看看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Flash驱动有问题。

另外,再试试看不运行你的应用会怎样。如果不运行应用就不会出现,那可能就是你应用不小心做了修改。

我自己建立了一个文件试过,是这样的,如果文件不存在,就建立文件,并且写入数据。第一次文件不存在,创建文件,然后我查看数据,是正确的。然后重启第一次,发现文件也还有。重启第二次,文件内容就不可识别了

网友:
那问题就是在第一次关闭的时候出现的。是否是打开文件的方式有问题,换一个打开方式试试。

网友:
我觉得都是垃圾文件或者碎片文件造成的。我在运行的时候,是先把配置文件拷贝到RAM中,然后再加载文件的。如果保存,又再拷贝回来。

打开文件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测试的时候使用只读打开也是会产生相同的问题。

网友:
确认是碎片文件删除引起的文件破坏。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的办法,只好是在删除碎片文件的时候,再次保存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