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CE3.0的程序在WinCE 6.0上面发布需要安装什么才能运行?

楼主:
程序原本是在Windows Mobile上面跑的,现在要移植到WinCE 6.0上.就酷派的N900那个手机.
运行的时候说找不到sqlceme30.dll那个文件,可是文件命名就在程序目录下,放到\Windows下面也不行.

就来问一下,需要怎么样,才能使基于sql ce 3.0或者以上版本的程序在Windows CE 6.0上面跑起来.

谢谢.

网友:
仅拷文件当然不行的。
还有注册表的一些设置。
直接安装CAB安装包,不过重启应该又没了的。
在PB中把SQL3.0的组件加进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拷文件当然不行的。
还有注册表的一些设置。
直接安装CAB安装包,不过重启应该又没了的。
在PB中把SQL3.0的组件加进去就OK。

是不是这个包?
sqlce.wce5.armv4i.CAB

网友:
试试吧。
要看CPU类型。
能安装就OK。

网友:
郁闷着 不会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据说SQL Compact 3.1可以正常模拟但是部署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SQL Compact 3.5可以正常使用。

把缺少的DLL拷贝到程序目录中的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错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正在排除。

网友:
刚刚部署成功了,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还有IIS错误,具体还在排查。

部署的时候除了把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wce500\armv4i
对应的安装包拷贝到机子上安装之外,还需要把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1\sync\SQL
里头的DLL拷贝过去。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