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自带的s3c2440.s

楼主:
我在keil uv4下生成了一个工程,用了自带的s3c2440.h
我写的main函数如下:
#include "s3c2440.h"

#define LED1        1<<5
#define LED2        1<<6
#define LED3        1<<7
#define LED4        1<<8

int i;

int main()
{
        GPBCON=0x00015400;//设置GPB5,GPB6,GPB7,GPB8为输出
        GPBDAT=0xfff;//设置输出为高电平,即全部的LED灯熄灭
        while(1)
        {
                        GPBDAT=~LED1;
        }
}

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我发现根本就进不到我的main函数中。
事实上,程序进入__main入口后的__scatterload_zeroinit后就跳不出来了
                 __scatterload_zeroinit:
0x00000044  E3B03000  MOVS      R3,#0x00000000
0x00000048  E3B04000  MOVS      R4,#0x00000000
0x0000004C  E3B05000  MOVS      R5,#0x00000000
0x00000050  E3B06000  MOVS      R6,#0x00000000
0x00000054  E2522010  SUBS      R2,R2,#0x00000
0x00000058  28A10078  STMCSIA   R1!,{R3-R6}
0x0000005C  8AFFFFFC  BHI       0x00000054

0x00000060  E1B02E82  MOVS      R2,R2,LSL #29
。。。

一直在标有红色的三个语句中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0x00000054  E2522010  SUBS      R2,R2,#0x00000
0x00000058  28A10078  STMCSIA  R1!,{R3-R6}
0x0000005C  8AFFFFFC  BHI      0x00000054
光看这 也看不出来,看看汇编程序那 初始化成功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x00000054? E2522010? SUBS? ? ? R2,R2,#0x00000
0x00000058? 28A10078? STMCSIA? R1!,{R3-R6}
0x0000005C? 8AFFFFFC? BHI? ? ? 0x00000054
光看这 也看不出来,看看汇编程序那 初始化成功没

汇编程序就是keil自动生成的s3c2440.s

网友:
编译器的设置问题吧,要把程序跳到SDRAM的入口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编程序就是keil自动生成的s3c2440.s

看看keil的设置,是不是给整错了
看看你的板子有问题没?

网友:
是keil环境配置没弄好,已解决,来着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