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UI 接口电平

楼主(2010-02-01):
XAUI 接口电平
请教大虾XAUI 接口使用什么类型的电平模型?
接口
模型

网友A:
很多通信高速信号(XAUI, 10G Serdes, 2.5G Au-4, etc.)都采用CML信号电平(差分输入电压为800mv, 可AC, DC耦合), 而同样可以传输高速信号的LVDS信号( 差分输入电压350mv ,可AC, DC耦合)电平却往往用来传输2.5Gbps以下速率的信号。
XAUI是CML信号电平

网友B:
谢谢!最近在看XAUI但不是太明白,谢谢指点。
XAUI接口是分为4对高速线,每对传输速率为3.125Gbs,有时间可以再讨论一下!

网友C(2010-03-29):
请问,能不能分析下AC,DC耦合的利弊,我们现在有款设计,XAUI信号走背板,背板方向连接器AC耦合是不是更好一些?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