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短信收发问题

楼主:
现使用PIC单片机和西门子的MC45(GPRS)模块,实现短信收发的功能,刚刚开始做,由单片机控制MC45,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是标准RS232,对其不是很了解,想知道如何用DCD,RI,DTR等管脚,从网上查到DCD是数据载波检测,检测GPRS处于数据传输状态还是AT命令状态。
如果想建立标准的RS232通信协议,MC45的DCD,DTR,RTS,CTS,RI,TXD,RXD与PIC24单片机的DCD,DTR,DSR,RTS,CTS,RI,TXD,RXD如何连接呢。
单片机的控制过程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A:
基本接法只要RXD/TXD,好好的看一下文档,输入输出别接反了就行。#CTS/#RTS只有在数据流量太大的情况下才可能使用。默认是不用的。

RI脚是表示来电中断,你如果希望来电话能唤醒cpu,那就要将这个脚接到某个可唤醒中断引脚。

其他的引脚用处不大,至少西门子的默认驱动是不支持的。

网友:
要写一个握手信号,可是不知该如何用C语言写

网友:
没有所谓的“握手信号”。只要电源正确了,模块就是正常工作状态,可以响应标准的AT命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接法只要RXD/TXD,好好的看一下文档,输入输出别接反了就行。#CTS/#RTS只有在数据流量太大的情况下才可能使用。默认是不用的。

RI脚是表示来电中断,你如果希望来电话能唤醒cpu,那就要将这个脚接到某个可唤醒中断引脚。

其他的引脚用处不大,至少西门子的默认驱动是不支持的。

支持!!!!

基本接法中应该还有GND。CTS/RTS需要进行流控时要用的。

网友:
貌似大家都做过,非常感谢,问下,我现在做这个应该注意什么呢,或者说是怎样的实现过程,单片机是如何控制MC45的,我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
看MC45的文档,对IGT脚的时序了解清楚,必须清楚如何给模块供电,如何确保模块正常启动,如何判断模块处于正常工作状态(IND脚)。
再了解AT命令。用单片机发串口命令就行了。

网友:
IGT下拉一段时间后,MC45开机,单片机与MC45像串口一样连接即可。单片机像串口写AT指令加回车'\r',有OK应答返回即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