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excel档案读取

楼主:
wince 上针对excel档案进行读写. wince 不支持ODBC,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方便快捷的读写excel.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式和途径读取该excel档案那.谢谢!

网友:
微软是没有提供接口呀

网友A:
1楼的大哥 我不是要找wince上读写excel的可视化工具,而是用程序如何方便快捷去读写excel档案.

网友:
如果你用EVC开发的话,可以利用AUTOMATION技术。
选择EVC菜单的View->ClassWizade,打开ClassWizade窗口,选择Add   Class->From   a   type   library,把Excel的Automation库加入工程,文件在Office的目录下,如果是Excel2000的库文件为EXCEL9.OLB (红色的按不同EXCEL版本不同而不同)  。
利用该技术可以读写WINCE 5.0 中的EXCEL,但不能创建EXCEL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大哥 我不是要找wince上读写excel的可视化工具,而是用程序如何方便快捷去读写excel档案.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要编辑和查看工具。

网友:
WinCE下还可以支持excel操作吗?不是很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我也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