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写IIC驱动

楼主(2010-04-18):
怎样编写IIC驱动
请问一下怎样在WINCE下编写IIC驱动,就是说编写IIC驱动的流程是怎样的??
驱动

网友A:
建议楼主百度下基本流驱动的流程,先把基础打好··呵呵

网友B:
IIC驱动是流驱动的一种,建议楼主先研究一下基本的流驱动,然后再考虑实现IIC驱动。
另外,一般的BSP中也都已经实现了IIC驱动,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C:
建议你先看看 IIC 的时序
根据时序进行模拟 就能实现
如果你要是使用处理器中有的IIC 只需配置下寄存器就可以的

网友D: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06611
楼主参考下吧。

网友E:
我问LZ什么IIC的通讯过程是什么样的,LZ肯定答不出
答出了就会了

网友F:
1、什么是IIC协议
2、IIC总线接口电路和时序
3、IIC寄存器及控制(芯片不同,寄存器有差别)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bsp
一般的bsp中已经有了iic的驱动
只需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处理器,实现如何读写即可

网友H:
写个流驱动,实现一下: read write .. 什么的就行了

网友I:
先看时序

网友J:
WINCE下编写IIC驱动要基础,还是看看相关的书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