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缆插入WinCE设备以后充电过程是在哪里实现的?

楼主:
如题,请教各位,当usb线缆插入WinCE设备以后应该是先充电再通信,那么充电过程是在哪里实现的?

网友:
USB插入后会有一个+5V的电压,充电芯片得到这个电压后给电池充电

网友A:
回楼上:usb线插入设备以后,如果没有这个+5V的电压,应该不会加载usb driver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usb线插入设备以后,如果没有这个+5V的电压,应该不会加载usb driver的吧?

驱动加载跟有没有5V没有关系的,跟你注册表是否加载usb driver有关。

网友:
usb线插入设备后,如果没有这个+5V的电压,还能够实现通信吗?

网友B:
如果双方各自供电,保证GND,D+,D-都连接好的话 +5V应该可以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双方各自供电,保证GND,D+,D-都连接好的话 +5V应该可以不连接。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双方已经各自供电,GND,D+,D-的连接没有问题,可是设备无法通信,根本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