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思路,求助

楼主:
我是刚学不久的菜鸟,想求助思路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飞凌0k2440开发板
我要做的题目是:基于wince的高速实时信号处理的软件设计
我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将另一块电路板传过来的信息读出来并且显示出来
MFC的部分我还稍微知道点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编写驱动能够读出信息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希望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另一块电路板是什么?但是可以看成是2440的外设,所以信号的传递,你可以看成数据的传递,考虑用GPIO进行数据的收发。仅代表个人观点,具体看你的硬件情况和功能需求了。

网友B:
所以你说的数据读取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总路线直接传过来,我们采集图像就这样,这个得写一个总线的驱动,二是通过串口,这个应该很简单,三是其它一些方式,这些东西看你的具体要求,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C:
啥外设?具体点,最好型号,电路都贴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另一块电路板是什么?但是可以看成是2440的外设,所以信号的传递,你可以看成数据的传递,考虑用GPIO进行数据的收发。仅代表个人观点,具体看你的硬件情况和功能需求了。

另一块开发板是另外一个同学在做,,其实,我真的都不懂得
就是从存储器里读取信息,但是要实时查询,但是编写程序
我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说的数据读取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总路线直接传过来,我们采集图像就这样,这个得写一个总线的驱动,二是通过串口,这个应该很简单,三是其它一些方式,这些东西看你的具体要求,没有什么难的.

应该是总线,但我才接触半个月
对我来说已经够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外设?具体点,最好型号,电路都贴出来。呵呵。

等我问哈

网友D:
通过什么接口传输都没有搞懂,就问怎么写驱动,让人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外设?具体点,最好型号,电路都贴出来。呵呵。

ADS804 + IDT72V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什么接口传输都没有搞懂,就问怎么写驱动,让人怎么回答?

不好意思,因为我确实不太懂,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做……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啥外设?具体点,最好型号,电路都贴出来。呵呵。

ADS804 + IDT72V04

采样+双口RAM吧?

网友:
不懂不懂,学习中。。。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你们之间通讯的接口搞清楚,才知道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知道整个系统的原理!

网友:
顶起,多来这里走走,

多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