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驱动后期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求助:usb驱动后期的问题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和论坛各位网友的支持下,俺终于完成了usb驱动所要的功能(鞭炮...^_^)
可是....
在安装的时候发现:插入另一个接口后,又发现新设备,需要重新安装,怎么会这样呢?
按照即插即用的原理,当有设备插入时,系统就会根据PID/VID找到相应的驱动,然后自
动加载,我的驱动在其中的一个接口已经安装上了啊,是INF文件的原因还是驱动的原因啊?
安装
设备
接口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你用的资料啊,我最近也准备做usb这方面的,主要是通过usb口采集数据到上位机显示,计算,上位机发送命令控制电机,也是准备用usb,现在的用方案是串口,很多客户都说串口太老了,主板上没接口,只有从头再来。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usb这方面的内容,还没有什么头绪,如果楼主方便的话,介绍个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B:
就是这样子的啊,你拿个U盘插一个接口,会找到新硬件,再换个接口,还会找到新硬件。windows似乎是按接口(也可能是按HUB来枚举的。

网友C(2009-02-08):
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因为有一个Serial Number不同。
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装一个所有的口都好了,那么你同时插入两个相同的USB设备到不同的口就会出现问题,因为操作系统无法要判断是哪一个。
所以有一个区别的号码叫Serial Number。

网友D:
正常形象。恭喜lz。

网友E:
2,3,4 需要重新安装驱动也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