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内核IIC驱动编写

楼主:
请大师,帮我解决一下IIC内核编写。谢谢。

网友:
貌似很多ARM开发板都有现成的I2C的代码哦,呵呵,,,

网友:
应该有现成的代码吧?

网友:
但是拿过来用,写测试程序时,读不出I2C的 复眼 值,读出来的7个值也不正确。谢谢各位帮我看看,哪边出问题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I2C_SLAVE 0x0703
int main()
{
        int fd_i2c,i;
        int eye[7];

        fd_i2c=open("/dev/i2c/0",O_RDWR);
        if (fd_i2c<0)
                {
                        printf("open i2c driver is error\n");
                        exit(-1);
                }

        ioctl(fd_i2c,I2C_SLAVE,0x03);

        while(1)
                {
                        for(i=0;i<7;i++)
                                {
                                        read(fd_i2c,&eye,sizeof(int));
                                        printf("the num is:%d",eye);
                                }
                sleep(3);
                }
        return 0;
}

网友:
你得吧内核相关的源码找到并贴出来,大家才能给建议吧?
大家又不可能凭空给你的I2C设备写代码然后发给你。

网友:
哦,驱动太长,我分几部分发。 linx core 驱动(上)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i2cdev_driver;

/*
* An i2c_dev represents an i2c_adapter ... an I2C or SMBus master, not a
* slave (i2c_client) with which messages will be exchanged.  It's coupled
* with a character special file which is accessed by user mode drivers.
*
* The list of i2c_dev structures is parallel to the i2c_adapter lists
* maintained by the driver model, and is updated using notifications
* delivered to the i2cdev_driver.
*/
struct i2c_dev {
        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i2c_adapter *adap;
        struct device *dev;
};

#define I2C_MINORS        256
static LIST_HEAD(i2c_dev_list);
static DEFINE_SPINLOCK(i2c_dev_list_lock);

static struct i2c_dev *i2c_dev_get_by_minor(unsigned index)
{
        struct i2c_dev *i2c_dev;

        spin_lock(&i2c_dev_list_lock);
        list_for_each_entry(i2c_dev, &i2c_dev_list, list) {
                if (i2c_dev->adap->nr == index)
                        goto found;
        }
        i2c_dev = NULL;
found:
        spin_unlock(&i2c_dev_list_lock);
        return i2c_dev;
}

static struct i2c_dev *get_free_i2c_dev(struct i2c_adapter *adap)
{
        struct i2c_dev *i2c_dev;

        if (adap->nr >= I2C_MINORS) {
                printk(KERN_ERR "i2c-dev: Out of device minors (%d)\n",
                       adap->nr);
                return ERR_PTR(-ENODEV);
        }

        i2c_dev = kzalloc(sizeof(*i2c_dev), GFP_KERNEL);
        if (!i2c_dev)
                return ERR_PTR(-ENOMEM);
        i2c_dev->adap = adap;

        spin_lock(&i2c_dev_list_lock);
        list_add_tail(&i2c_dev->list, &i2c_dev_list);
        spin_unlock(&i2c_dev_list_lock);
        return i2c_dev;
}

static void return_i2c_dev(struct i2c_dev *i2c_dev)
{
        spin_lock(&i2c_dev_list_lock);
        list_del(&i2c_dev->list);
        spin_unlock(&i2c_dev_list_lock);
        kfree(i2c_dev);
}

static ssize_t show_adapter_nam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attribute *attr, char *buf)
{
        struct i2c_dev *i2c_dev = i2c_dev_get_by_minor(MINOR(dev->devt));

        if (!i2c_dev)
                return -ENODEV;
        return sprintf(buf, "%s\n", i2c_dev->adap->name);
}
static DEVICE_ATTR(name, S_IRUGO, show_adapter_name, NULL);

/* ------------------------------------------------------------------------- */

/*
* After opening an instance of this character special file, a file
* descriptor starts out associated only with an i2c_adapter (and bus).
*
* Using the I2C_RDWR ioctl(), you can then *immediately* issue i2c_msg
* traffic to any devices on the bus used by that adapter.  That's because
* the i2c_msg vectors embed all the addressing information they need, and
* are submitted directly to an i2c_adapter.  However, SMBus-only adapters
* don't support that interface.
*
* To use read()/write() system calls on that file descriptor, or to use
* SMBus interfaces (and work with SMBus-only hosts!), you must first issue
* an I2C_SLAVE (or I2C_SLAVE_FORCE) ioctl.  That configures an anonymous
* (never registered) i2c_client so it holds the addressing information
* needed by those system calls and by this SMBus interface.
*/

static ssize_t i2cdev_read (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set)
{
        char *tmp;
        int re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truct i2c_client *)file->private_data;

        if (count > 8192)
                count = 8192;

        tmp = kmalloc(count,GFP_KERNEL);
        if (tmp==NULL)
                return -ENOMEM;

        pr_debug("i2c-dev: i2c-%d reading %zu bytes.\n",
                iminor(file->f_path.dentry->d_inode), count);

        ret = i2c_master_recv(client,tmp,count);
        if (ret >= 0)
                ret = copy_to_user(buf,tmp,count)?-EFAULT:ret;
        kfree(tmp);
        return ret;
}

static ssize_t i2cdev_write (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set)
{
        int ret;
        char *tmp;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truct i2c_client *)file->private_data;

        if (count > 8192)
                count = 8192;

        tmp = kmalloc(count,GFP_KERNEL);
        if (tmp==NULL)
                return -ENOMEM;
        if (copy_from_user(tmp,buf,count)) {
                kfree(tmp);
                return -EFAULT;
        }

        pr_debug("i2c-dev: i2c-%d writing %zu bytes.\n",
                iminor(file->f_path.dentry->d_inode), count);

        ret = i2c_master_send(client,tmp,count);
        kfree(tmp);
        return ret;
}

static int i2cdev_check(struct device *dev, void *addrp)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i2c_verify_client(dev);

        if (!client || client->addr != *(unsigned int *)addrp)
                return 0;

        return dev->driver ? -EBUSY : 0;
}

/* This address checking function differs from the one in i2c-core
   in that it considers an address with a registered device, but no
   driver bound to it, as NOT busy. */
static int i2cdev_check_addr(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unsigned int addr)
{
        return device_for_each_child(&adapter->dev, &addr, i2cdev_check);
}

static noinline int i2cdev_ioctl_rdrw(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long arg)
{
        struct i2c_rdwr_ioctl_data rdwr_arg;
        struct i2c_msg *rdwr_pa;
        u8 __user **data_ptrs;
        int i, res;

        if (copy_from_user(&rdwr_arg,
                           (struct i2c_rdwr_ioctl_data __user *)arg,
                           sizeof(rdwr_arg)))
                return -EFAULT;

        /* Put an arbitrary limit on the number of messages that can
         * be sent at once */
        if (rdwr_arg.nmsgs > I2C_RDRW_IOCTL_MAX_MSGS)
                return -EINVAL;

        rdwr_pa = (struct i2c_msg *)
                kmalloc(rdwr_arg.nmsgs * sizeof(struct i2c_msg),
                GFP_KERNEL);
        if (!rdwr_pa)
                return -ENOMEM;

        if (copy_from_user(rdwr_pa, rdwr_arg.msgs,
                           rdwr_arg.nmsgs * sizeof(struct i2c_msg))) {
                kfree(rdwr_pa);
                return -EFAULT;
        }

        data_ptrs = kmalloc(rdwr_arg.nmsgs * sizeof(u8 __user *), GFP_KERNEL);
        if (data_ptrs == NULL) {
                kfree(rdwr_pa);
                return -ENOMEM;
        }

        res = 0;
        for (i = 0; i < rdwr_arg.nmsgs; i++) {
                /* Limit the size of the message to a sane amount;
                 * and don't let length change either. */
                if ((rdwr_pa.len > 8192) ||
                    (rdwr_pa.flags & I2C_M_RECV_LEN)) {
                        res = -EINVAL;
                        break;
                }
                data_ptrs = (u8 __user *)rdwr_pa.buf;
                rdwr_pa.buf = kmalloc(rdwr_pa.len, GFP_KERNEL);
                if (rdwr_pa.buf == NULL) {
                        res = -ENOMEM;
                        break;
                }
                if (copy_from_user(rdwr_pa.buf, data_ptrs,
                                   rdwr_pa.len)) {
                                ++i; /* Needs to be kfreed too */
                                res = -EFAULT;
                        break;
                }
        }
        if (res < 0) {
                int j;
                for (j = 0; j < i; ++j)
                        kfree(rdwr_pa[j].buf);
                kfree(data_ptrs);
                kfree(rdwr_pa);
                return res;
        }

        res =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 rdwr_pa, rdwr_arg.nmsgs);
        while (i-- > 0) {
                if (res >= 0 && (rdwr_pa.flags & I2C_M_RD)) {
                        if (copy_to_user(data_ptrs, rdwr_pa.buf,
                                         rdwr_pa.len))
                                res = -EFAULT;
                }
                kfree(rdwr_pa.buf);
        }
        kfree(data_ptrs);
        kfree(rdwr_pa);
        return res;
}

网友:
linux i2c core 驱动(下)
static noinline int i2cdev_ioctl_smbus(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long arg)
{
        struct i2c_smbus_ioctl_data data_arg;
        union i2c_smbus_data temp;
        int datasize, res;

        if (copy_from_user(&data_arg,
                           (struct i2c_smbus_ioctl_data __user *) arg,
                           sizeof(struct i2c_smbus_ioctl_data)))
                return -EFAULT;
        if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YTE)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QUICK)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YTE_DATA)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WORD_DATA)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PROC_CALL)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LOCK_DATA)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I2C_BLOCK_BROKEN)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I2C_BLOCK_DATA)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LOCK_PROC_CALL)) {
                dev_dbg(&client->adapter->dev,
                        "size out of range (%x) in ioctl I2C_SMBUS.\n",
                        data_arg.size);
                return -EINVAL;
        }
        /* Note that I2C_SMBUS_READ and I2C_SMBUS_WRITE are 0 and 1,
           so the check is valid if size==I2C_SMBUS_QUICK too. */
        if ((data_arg.read_write != I2C_SMBUS_READ) &&
            (data_arg.read_write != I2C_SMBUS_WRITE)) {
                dev_dbg(&client->adapter->dev,
                        "read_write out of range (%x) in ioctl I2C_SMBUS.\n",
                        data_arg.read_write);
                return -EINVAL;
        }

        /* Note that command values are always valid! */

        if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QUICK)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YTE) &&
            (data_arg.read_write == I2C_SMBUS_WRITE)))
                /* These are special: we do not use data */
                return i2c_smbus_xfer(client->adapter, client->addr,
                                      client->flags, data_arg.read_write,
                                      data_arg.command, data_arg.size, NULL);

        if (data_arg.data == NULL) {
                dev_dbg(&client->adapter->dev,
                        "data is NULL pointer in ioctl I2C_SMBUS.\n");
                return -EINVAL;
        }

        if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YTE_DATA)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YTE))
                datasize = sizeof(data_arg.data->byte);
        else if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WORD_DATA)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PROC_CALL))
                datasize = sizeof(data_arg.data->word);
        else /* size == smbus block, i2c block, or block proc. call */
                datasize = sizeof(data_arg.data->block);

        if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PROC_CALL)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LOCK_PROC_CALL)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I2C_BLOCK_DATA) ||
            (data_arg.read_write == I2C_SMBUS_WRITE)) {
                if (copy_from_user(&temp, data_arg.data, datasize))
                        return -EFAULT;
        }
        if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I2C_BLOCK_BROKEN) {
                /* Convert old I2C block commands to the new
                   convention. This preserves binary compatibility.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I2C_BLOCK_DATA;
                if (data_arg.read_write == I2C_SMBUS_READ)
                        temp.block[0] = I2C_SMBUS_BLOCK_MAX;
        }
        res = i2c_smbus_xfer(client->adapter, client->addr, client->flags,
              data_arg.read_write, data_arg.command, data_arg.size, &temp);
        if (!res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PROC_CALL) ||
                     (data_arg.size == I2C_SMBUS_BLOCK_PROC_CALL) ||
                     (data_arg.read_write == I2C_SMBUS_READ))) {
                if (copy_to_user(data_arg.data, &temp, datasize))
                        return -EFAULT;
        }
        return res;
}

static long i2cdev_ioctl(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truct i2c_client *)file->private_data;
        unsigned long funcs;

        dev_dbg(&client->adapter->dev, "ioctl, cmd=0x%02x, arg=0x%02lx\n",
                cmd, arg);

        switch ( cmd ) {
        case I2C_SLAVE:
        case I2C_SLAVE_FORCE:
                /* NOTE:  devices set up to work with "new style" drivers
                 * can't use I2C_SLAVE, even when the device node is not
                 * bound to a driver.  Only I2C_SLAVE_FORCE will work.
                 *
                 * Setting the PEC flag here won't affect kernel drivers,
                 * which will be using the i2c_client node registered with
                 * the driver model core.  Likewise, when that client has
                 * the PEC flag already set, the i2c-dev driver won't see
                 * (or use) this setting.
                 */
                if ((arg > 0x3ff) ||
                    (((client->flags & I2C_M_TEN) == 0) && arg > 0x7f))
                        return -EINVAL;
                if (cmd == I2C_SLAVE && i2cdev_check_addr(client->adapter, arg))
                        return -EBUSY;
                /* REVISIT: address could become busy later */
                client->addr = arg;
                return 0;
        case I2C_TENBIT:
                if (arg)
                        client->flags |= I2C_M_TEN;
                else
                        client->flags &= ~I2C_M_TEN;
                return 0;
        case I2C_PEC:
                if (arg)
                        client->flags |= I2C_CLIENT_PEC;
                else
                        client->flags &= ~I2C_CLIENT_PEC;
                return 0;
        case I2C_FUNCS:
                funcs = i2c_get_functionality(client->adapter);
                return put_user(funcs, (unsigned long __user *)arg);

        case I2C_RDWR:
                return i2cdev_ioctl_rdrw(client, arg);

        case I2C_SMBUS:
                return i2cdev_ioctl_smbus(client, arg);

        case I2C_RETRIES:
                client->adapter->retries = arg;
                break;
        case I2C_TIMEOUT:
                /* For historical reasons, user-space sets the timeout
                 * value in units of 10 ms.
                 */
                client->adapter->timeout = msecs_to_jiffies(arg * 10);
                break;
        default:
                /* NOTE:  returning a fault code here could cause trouble
                 * in buggy userspace code.  Some old kernel bugs returned
                 * zero in this case, and userspace code might accidentally
                 * have depended on that bug.
                 */
                return -ENOTTY;
        }
        return 0;
}

static int i2cdev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unsigned int minor = iminor(inode);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adapter *adap;
        struct i2c_dev *i2c_dev;
        int ret = 0;

        lock_kernel();
        i2c_dev = i2c_dev_get_by_minor(minor);
        if (!i2c_dev) {
                ret = -ENODEV;
                goto out;
        }

        adap = i2c_get_adapter(i2c_dev->adap->nr);
        if (!adap) {
                ret = -ENODEV;
                goto out;
        }

        /* This creates an anonymous i2c_client, which may later be
         * pointed to some address using I2C_SLAVE or I2C_SLAVE_FORCE.
         *
         * This client is ** NEVER REGISTERED ** with the driver model
         * or I2C core code!!  It just holds private copies of addressing
         * information and maybe a PEC flag.
         */
        client = kzalloc(sizeof(*client), GFP_KERNEL);
        if (!client) {
                i2c_put_adapter(adap);
                ret = -ENOMEM;
                goto out;
        }
        snprintf(client->name, I2C_NAME_SIZE, "i2c-dev %d", adap->nr);
        client->driver = &i2cdev_driver;

        client->adapter = adap;
        file->private_data = client;

out:
        unlock_kernel();
        return ret;
}

static int i2cdev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file->private_data;

        i2c_put_adapter(client->adapter);
        kfree(client);
        file->private_data = NULL;

        return 0;
}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i2c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llseek                = no_llseek,
        .read                = i2cdev_read,
        .write                = i2cdev_write,
        .unlocked_ioctl        = i2cdev_ioctl,
        .open                = i2cdev_open,
        .release        = i2cdev_release,
};

/* ------------------------------------------------------------------------- */

/*
* The legacy "i2cdev_driver" is used primarily to get notifications when
* I2C adapters are added or removed, so that each one gets an i2c_dev
* and is thus made available to userspace driver code.
*/

static struct class *i2c_dev_class;

static int i2cdev_attach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
        struct i2c_dev *i2c_dev;
        int res;

        i2c_dev = get_free_i2c_dev(adap);
        if (IS_ERR(i2c_dev))
                return PTR_ERR(i2c_dev);

        /* register this i2c device with the driver core */
        i2c_dev->dev = device_create(i2c_dev_class, &adap->dev,
                                     MKDEV(I2C_MAJOR, adap->nr), NULL,
                                     "i2c-%d", adap->nr);
        if (IS_ERR(i2c_dev->dev)) {
                res = PTR_ERR(i2c_dev->dev);
                goto error;
        }
        res = device_create_file(i2c_dev->dev, &dev_attr_name);
        if (res)
                goto error_destroy;

        pr_debug("i2c-dev: adapter [%s] registered as minor %d\n",
                 adap->name, adap->nr);
        return 0;
error_destroy:
        device_destroy(i2c_dev_class, MKDEV(I2C_MAJOR, adap->nr));
error:
        return_i2c_dev(i2c_dev);
        return res;
}

static int i2cdev_detach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
        struct i2c_dev *i2c_dev;

        i2c_dev = i2c_dev_get_by_minor(adap->nr);
        if (!i2c_dev) /* attach_adapter must have failed */
                return 0;

        device_remove_file(i2c_dev->dev, &dev_attr_name);
        return_i2c_dev(i2c_dev);
        device_destroy(i2c_dev_class, MKDEV(I2C_MAJOR, adap->nr));

        pr_debug("i2c-dev: adapter [%s] unregistered\n", adap->name);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i2cdev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dev_driver",
        },
        .attach_adapter        = i2cdev_attach_adapter,
        .detach_adapter        = i2cdev_detach_adapter,
};

/* ------------------------------------------------------------------------- */

/*
* module load/unload record keeping
*/

static int __init i2c_dev_init(void)
{
        int res;

        printk(KERN_INFO "i2c /dev entries driver\n");

        res = register_chrdev(I2C_MAJOR, "i2c", &i2cdev_fops);
        if (res)
                goto out;

        i2c_dev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i2c-dev");
        if (IS_ERR(i2c_dev_class)) {
                res = PTR_ERR(i2c_dev_class);
                goto out_unreg_chrdev;
        }

        res = i2c_add_driver(&i2cdev_driver);
        if (res)
                goto out_unreg_class;

        return 0;

out_unreg_class:
        class_destroy(i2c_dev_class);
out_unreg_chrdev:
        unregister_chrdev(I2C_MAJOR, "i2c");
out:
        printk(KERN_ERR "%s: Driver Initialisation failed\n", __FILE__);
        return res;
}

static void __exit i2c_dev_exit(void)
{
        i2c_del_driver(&i2cdev_driver);
        class_destroy(i2c_dev_class);
        unregister_chrdev(I2C_MAJOR,"i2c");
}

MODULE_AUTHOR("Frodo Looijaard and "
                "Simon G. Vogl ");
MODULE_DESCRIPTION("I2C /dev entries driver");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init(i2c_dev_init);
module_exit(i2c_dev_exit);

网友:
晕!你这么贴代码价值不大。

关键是你“读不出I2C的 复眼 值,读出来的7个值也不正确。”对应的代码。
1. 在你调用 ioctl(fd_i2c,I2C_SLAVE,0x03);对应的驱动代码和你的I2C设备在做什么?
2. 在你调用read(fd_i2c,&eye,sizeof(int));时候,对应的驱动代码在干什么,设备在做什么?七个值是什么值?值没有读上来还是读上来的值不对。

网友:
先写一个裸机的吧,如果裸机的通过,那么基于操作系统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了解了IIC的基本原理了吗?先用个简单的字符驱动控制,别用子系统,等熟练了在用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