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
pc机发送的信息要在单片机上输出与显示,通过怎么样的编程得以实现?

网友:
去相应版去问吧,单片机不懂,看了一下书,直接晕

网友:
有请石头

网友:
上位机可以用串口通讯方式发送,单片机需要看用什么了

网友:
PC机和单片机通信通过串口比较多,因为很多单片机都带有UART接口,可以很方便的进行通信.

网友:
通过RS232通信,把PC机的信息传给单片机,让单片机再做相应的处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网友:
PC与单片机通信的接口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串口通信,上位机采用自带的超级终端从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使用串口接收即可,开发简单
2.USB通信,需要PC开发USB的终端软件,单片机需要带USB控制器或是外接USB控制器。
3.PCI,PCI通信,像自己的独立显卡与主板的通信一样

网友:
PC跟单片机通讯方式很多啊,比如网口、USB、串口。当然最方便是串口了。PC上面写驱动和单片机的驱动都好写。不过在PC上面用RS232,需要转换成Uart 电平给单片机了。

单片机接收到PC发过来的数据。然后用LCD显示就好了。
需要写Uart的接收驱动、LCD的显示驱动、还有字库,这样才能显示字体和图片。

网友:
以楼主问问题的方式来看。对这方面很不熟。那串口通讯最适合你了。很简单。
PC与单片机通讯的话。PC机上需要编写一个小软件,可以用VC编写,可以用VB编写。
可以用API,可以用控件。我编写过这种小软件,类似于串口调试助手。
单片机上的程序就更简单了。直接初始化UART.
主要保证PC与单片机两者设置的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等参数要相同。
具体的欢迎交流。

网友:
单片要完成串口接收数据,同时需要把数据显示出来,点阵屏即可。

网友:
可以通过串口通讯,在pc端可以利用mfc下的串口类写小程序(当然还有别的很多办法),然后再单片机段利用串口接收就可以了。学单片机 应该知道串口调试助手吧。就是这样 呵呵  欢迎砖头

网友:
串口,并口,USB,以太网

都可以选

网友:
不用编程,网上下载一个“串口调试程序”搞定。

网友:
看需求了。
比较方便的是窜口,并口和USB。
最简单的当然是窜口了。

网友:
说来话长

网友:
最简单的通信方式就是用串口,因为上位机、下位机的串口程序都比较方便。
而usb、网络通信,需要的工作量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