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驱动 开发

楼主: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首先要看懂wince 5.0 下的oak下usbfn文件夹里的程序,即USB的从驱动。

因为以前没搞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看起来很吃力,那位仁兄高手能给一些这方面的讲解资料啊,英文的也可以。

或者有过这方面开发经验的给个学习思路,晚辈不胜感激!!!!!

网友:
看你是做哪方面的驱动,微软提供了Mass storage ,activesync和serial三种从设备驱动,如果用这三种直接定制相关驱动即可,如果是其他的就要按照具体要求开发了,你可以看看USB相关部分的协议说明,另外你用的ARM芯片usb芯片部分的datasheet也要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帮助文档,遇到什么问题eeworld!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步一步学。一步一步进步!
最好是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A:
只能在google上百度了

网友:
文档+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google上百度了

是google还是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google上百度了

是google还是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google上百度了

是google还是百度啊

kao

网友:
看看一些牛人的博客也不错啊!

网友:
高人的资料还是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