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在TEXT模式短信,AT+CNMI怎么设置?

楼主(2010-04-11):
MC39I在TEXT模式短信,AT+CNMI怎么设置?
用TC35I可以实现,但MC39I不行
按理AT+CNMI=2,2,0,0,0 就可以实现短信到来即从串口吐出
但这条命令发过去,模块回复ERROR
请教,我该怎么设置呢?
短信
error

网友A:
不知道,还是先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