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播放声音

楼主:
我刚开始做wince开发,想播放声音,但不知该怎没做,有一段代码放到这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做过wince/mobile
开发的更好,愿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mbol;
       using Symbol.Audio;

       private Controller MyAudioController = null;

        public enum AudioFrequency     //枚举
        {
            Height = 1,
            Middle = 2,
            Low = 3
        }

        private void DoPlayAudio(AudioFrequency af)
        {
            int Duration = 200;     // 时长
            int Frequency = 400;      // 频率
            switch (af)
            {
                case AudioFrequency.Height:
                    Frequency = 2670;
                    Duration = 600;
                    break;
                case AudioFrequency.Middle:
                    Frequency = 1900;
                    Duration = 400;
                    break;
                case AudioFrequency.Low:
                    Frequency = 1500;
                    Duration = 300;
                    break;
                default:
                    break;
            }

            try
            {

                this. MyAudioController.PlayAudio(Duration, Frequency);  // play Default beep
            }
            catch(Exception es)
            {
                MessageBox.Show(es.Message);
            }
        }
然后再一个事件中调用一下DoPlayAudio()方法,
DoPlayAudio(AudioFrequency.Height);
运行时他会报错,是:NullReferenceException;
请问播放声音究竟应该怎么做,还有那个Controller类的MyAudioController 我要给它赋个什么值才可以,Controller类到底怎么用?(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但我现在确实刚开始做这个,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用directshow播放

网友:
directshow播放,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tcpmp可以啊

网友:
        IGraphBuilder *pGraph;
        /* 指向Filter Graph的指针 */
        IMediaControl *pMediaControl;
        /* 指向MediaControl对象的指针 */
        /* 初始化,程序启动时执行一次即可 */
        CoInitialize(NULL);
        /**************************************************************************/
        /* 以下程序每次播放MP3(或其他格式)文件时调用 */
        /* 创建一个Filter Graph manage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pGraph);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pMediaControl);
        /* 连接播放指定文件所需的filter */
        pGraph->RenderFile(L"\\ResidentFlash\\test.mp3", NULL);
        /* 开始播放指定的文件 */
        pMediaControl->Run();
        /* 文件的播放在DirectShow中独立线程中进行,此处等待 */
        ::MessageBox(NULL, L"点击[OK]结束播放", L"Play MP3", MB_OK);
        pMediaControl->Stop();
        /* 停止播放 */
        pMediaControl->Release();
        /* 释放对象 */
        pGraph->Release();
        /**************************************************************************/
        /* 程序结束时调用 */
        CoUninitial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