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支持输出的最大分辨率

楼主:
请问一下,
    WINCE 在的 LCD 输出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是多大呢?

网友:
关键看处理器,呵呵。wince无限制吧。做游戏机做的好大的。

网友A:
显示输出是跟显卡设备有关的,然后加上wince的BSP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输出是跟显卡设备有关的,然后加上wince的BSP支持就可以了

假如不考虑 显卡设备, BSP 能支持到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输出是跟显卡设备有关的,然后加上wince的BSP支持就可以了

假如不考虑 显卡设备, BSP 能支持到多大呢?

bsp取决于你的设计呀

网友C:
BSP有多大胆,LCD就有多大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P有多大胆,LCD就有多大产

哈哈哈哈,看硬件是否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SP有多大胆,LCD就有多大产

哈哈哈哈,看硬件是否支持了。

那不必须的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