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断无法进入问题

楼主:
 我的UCOS中断无法进入,代码如下:
在IRQ.S的程序增加了:
Eint2_Handler   HANDLER IRQ_Eint2
在target.c中增加了如下代码:
void VICInit(void)
{
    extern void IRQ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Timer0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IRQ_Handler0(void);
    extern void Eint2_Handler(void);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VICDefVectAddr = (uint32)IRQ_Handler;

    VICVectAddr0 = (uint32)Timer0_Handler;
    VICVectCntl0 = (0x20 | 0x04);

    VICIntEnable = 1 << 4;

    VICVectAddr2 = (uint32)Eint2_Handler;        //**添加用户代码**
   VICVectCntl2 = (0x20 | 0x07);                //**添加用户代码**
   EXTMODE = 0x00;                                //设置EINT2为边沿触发
    VICIntEnable = 1<<17;/**/

}
然后在MAIN.C里增加了一个IRQ_Eint2函数,可程序始终无法中断进入到IRQ_Eint2函数里。不知道为什么,
重点怀疑是:
VICVectAddr2 = (uint32)Eint2_Handler;        //**添加用户代码**
   VICVectCntl2 = (0x20 | 0x07);                //**添加用户代码**
   EXTMODE = 0x00;                                //设置EINT2为边沿触发
    VICIntEnable = 1<<17;/**/
才学,不知什么原因望高手帮忙。
我个人觉得加的方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希望有人给个办法。

网友:
使用的开发板是LPC2214,使用的是EINT3中断,就是那个KEY1的键。这断中断的程序使用的是周立功板上的那个KEY1键的中断程序(无操作系统)的。即VICDef_C这个程序。

网友:
注释中写EINT2是错着用的。大家不要误会。一开始定义错了。

网友:
VICDefVectAddr = (uint32)IRQ_Handler;
去掉试试

网友:
"在MAIN.C里增加了一个IRQ_Eint2函数"是什么意思?
中断服务程序不是给你直接调用的

网友:
谢谢啊,终于有人回了。

网友:
哪位高人能给个UCOS下嵌套的中断例程不。很简单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还是不成,麻烦啊。

网友:
真得没有高手回答么。

网友:
找下zlg 221x系列的代码和例子,照着抄就是了,他们有基于ucos的

网友:
那个太简单了,没法子用。

网友:
LPC外中断有BUG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LPC的对应引脚为EINT2模式? PINSEL1= 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