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SetDlgItemText函数该如何使用

楼主:
char tmp_buf[255];
::SetDlgItemText(m_hWnd,IDC_EDIT2,tmp_buf);
这是VC6中的用法

在wince中会报
   error C2039: 'SetDlgItemText'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error C2664: 'SetDlgItemText'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char [255]'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改成:SetDlgItemText(IDC_EDIT2,tmp_buf); 会报
error C2664: 'SetDlgItemText'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char [255]'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请问,应该如何修改呀?对VC不是很熟悉,呵呵,见笑了

网友:
BOOL SetDlgItemText(
  HWND hDlg,
  int nIDDlgItem,
  LPCTSTR lpString
);

char* --->LPCTSTR

网友:
wchar_t tmp_buf[255];

网友:
WinCE是宽字节环境,如楼上所定义的类型

网友:
ce 下用WCHAR
WCHAR tmp_buf[255];

网友:
TCHAR tmp_buf[255];
::SetDlgItemText(m_hWnd,IDC_EDIT2,tmp_buf);

网友:
晕,改了WCHAR之后,很多其他的函数出错,
怎么把char* 转到 LPCTSTR?
没有直接转换的函数吗?
应该有吧?

网友:
MultiByteToWideChar
This function maps a character string to a wide-character (Unicode) string.

网友:
CE下Windows API都是Unicode编码,需要使用TCHAR,不能使用char

网友: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_T("显示内容"));
直接这么设置即可进行显示。

网友:
或者
CString appStr=_T("显示内容"));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appStr);

网友: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_T("显示内容"));
只能处理常量字符串
SetDlgItemText(IDC_EDIT2,CString(tmp_buf));
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
补充一下,应该是这样:
CString cs;

        SetDlgItemText(IDC_EDIT1,CString("abcd1234"));
        GetDlgItemText(IDC_EDIT1,cs);
        SetDlgItemText(IDC_EDIT2,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