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2C的延时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各位用过I2C模拟通信的前辈,我刚学这个,有一些地方不明白,还望大虾指点:

用的是带有I2C接口的tea5990收音机芯片,它支持100KHZ和400KHZ,

在电路板上是使用主控(其主频是184MHZ)的IO口产生的模拟I2C与它连接,

我自己写的软件模拟I2C,数据通过I2C写入有时成功(单步调试时),有时不成功(全速运行时).
我怀疑是延时不正确的原因.但我目前是按照I2C规范的时间比如4.7us,4us等延时来做,
为了作一个对比,我将所有有关延时的地方都改成延时2ms,发现数据读写正确,
问题如下:
1.那么设为2ms,它的数据传输速度是怎么计算呢?

2.这个2ms的延时加上后,程序运行当慢,
请问在正确的前提下足够短的延时是怎么计算的呢?与100KHZ,主控频率,tea5990频率有何关系?

初学者,还请多多指教.在此谢过.(分少,聊表谢意.)

网友:
如果你所谓的延时是指每个bit之间的延时,而且延时要到2ms才工作,那么可以肯定的说地你程序的问题。
这可能是你SCL/SDA没有上拉造成的,当然还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
"程序的问题",这个范围太大了一点,
可以更细一点指出是哪儿的问题吗?
比如延时应该加到多少才合理呢?

网友:
不好讲,因为你没有贴代码。
问题一般出在和I2C协议不符合。
I2C对时序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支持400k的一般都能支持低速,至少应该到100k。

网友:
额 I2C的延时时间取决于器件能承受的最大速度 只要低于那个最大速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