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TCP/IP数据帧结构定义?

楼主:
在一般的代码中都可以看到如下定义的帧结构
struct ip { uint         EtherHead[9];
            uchar         VerandIphLen;
            uchar         ServerType;
            uint         TotalLen;
            uint         FrameIndex;
            uint         Segment;
            uchar         ttl;
            uchar         NextProtocal;
            uint         Crc;
            uint         SourceIp[2];
            uint         DestId[2];
            uchar         packet[1498];
          };
struct IpPacket  { uint         EtherHead[9];
                   uint         IpPacket[720];
                 };
此处的ip和IpPacket有什么不同,packet[1498];IpPacket[720];这两个字节数也不一样啊!另外校验和计算公式中的
unsigned int createtcpcrc()//生成TCP包CRC校验
{
    unsigned int crc;

    crc=checksum(&txdnet.ippacket.ippacket[4],txdnet.ipframe.crc+12);
    return (crc);
}
txdnet.ippacket.ippacket[4],为什么计算校验和要从这里开始呢?

新手刚接触,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IP是用来你访问IP头部用的,比如我有个地址,打个比方是0x300, 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我的IP包数据的开始,那我可以用:
struct ip *iphdr = 0x300;

iphdr->Totallen等访问到这个包总长度是多少,类推;

而且IPPacket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包不但有以太网的头,还要有IP的头,那这个结构可以
分辩出一个以以太网头开始的数据包,从哪里开始是ip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