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eboot 怎么单独编译

楼主:
各位大侠wince eboot 怎么单独编译生成镜像?
CE5.0,每次都得重新编译整个OS才能生成eboot.bn0,有没有办法单独编译生成镜像?

网友:
到eboot的目录里面直接build就可以了啊。怎么?你的不行么?

网友:
PB菜单下进入EBOOT目录,然后build.

网友:
两个方法:
1. 命令行进入eboot文件夹
直接输入build -c
2. 从pb左侧的文件夹表里右键选择build就行了

网友:
在PB 中的EBOOT文件夹下直接右键build 不就可以了嘛 把那个make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 点掉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 命令行进入eboot文件夹
直接输入build -c
2. 从pb左侧的文件夹表里右键选择build就行了

这个!!
JF

网友:
不需要编译整个OS的,只要你编译了bootloader文件夹,就重新生成了一个新的eboot.nb0和eboot.bi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 命令行进入eboot文件夹
直接输入build -c
2. 从pb左侧的文件夹表里右键选择build就行了
这个可以

网友:
各位大侠,我试了一下,只生成eboot.bin,却不生成eboot.nb0,为什么?

网友B:
eboot文件夹下的makefile.inc中

$(_RELEASEDIR)\$(TARGETNAME).nb0: $(_RELEASEDIR)\$(TARGETNAME).exe
    romimage $(_TARGETPLATROOT)\Src\bootloader\eboot\boot.bib
吗?
看那个boot.bib路径对不对。
我以前路径不对 .bin ,.nb0都没有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文件夹下的makefile.inc中

$(_RELEASEDIR)\$(TARGETNAME).nb0: $(_RELEASEDIR)\$(TARGETNAME).exe
? ? romimage $(_TARGETPLATROOT)\Src\bootloader\eboot\boot.bib
吗?
看那个boot.bib路径对不对。
我以前路径不对 .bin ,.nb0都没有生成

路径对了,已经生成了Bin,就是不出nb0。。。。。。。。

# Take the eboot.exe that resulted from the standard build and generate
# eboot.bin from it.
$(_RELEASEDIR)\$(TARGETNAME).nb0: $(_RELEASEDIR)\$(TARGETNAME).exe
    romimage $(_TARGETPLATROOT)\eboot\boot.bib
!IFDEF WINCEREL
    copy $(_RELEASEDIR)\$(TARGETNAME).nb0 $(_FLATRELEASEDIR)\$(TARGETNAME).nb0
    copy $(_RELEASEDIR)\$(TARGETNAME).sre $(_FLATRELEASEDIR)\$(TARGETNAME).sre
    copy $(_RELEASEDIR)\$(TARGETNAME).bin $(_FLATRELEASEDIR)\$(TARGETNAME).bin
!ENDIF

网友:
boot.bib的内容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