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net 5.0 异常:0xC0000005

楼主:
我这里部署到pt80总是在关键点报 "异常:0xC0000005".wince模拟器上运行都很正常.
只要程序调用 XmlDocument xDc= new XmlDocument();就会报上面的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再就是如果form中调用webservice服务也报 异常:0xC0000005的错误,如果form中无代码,只是button 及click事件等,程序正常,不报错.请高手指点一下!!!

设备是ARGOX的PT-80 ,操作系统是WINCE.NET 5.0

网友:
是不是机器的系统中缺少MSXML 组件呢?这个默认在定制系统的时候,默认是没有被添加的。

网友:
看看你的系统里有MSXML组件吧

网友:
谢谢 ultrapro ,要如何检测有没有这些组件呢,如果没有如何添加呢?
不好意思,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
再就是调用webservice也会报错,这是不是也是少了组件呢?

网友:
如果用vs调试的话,设置会直接弹出异常"0xC0000005"

网友:
这个异常我之前碰到过,是由于memcpy时访问内存越界造成的。lz如果可以大概定位出错的位置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对内存的访问越界。

网友A:
但是情况是这样:   如果程序什么都不做,只要 XmlDocument xDc= new XmlDocument(); 后,程序就会报这个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情况是这样:  如果程序什么都不做,只要 XmlDocument xDc= new XmlDocument(); 后,程序就会报这个异常.

申请内存不足。用new不行的话,你建立个对象吧。别用new了。

网友:
不new 的话,怎么使用这个对象变量呢?
小弟不才,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