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

楼主:
想做板子,想问一下
1、S3C2410能用双面板做吗?
2、S3C2440能用双面板做吗?
双面板比较便宜一些,请做过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稳定性差些,建议最好还是4层板做。先避免布线上的错误。调试成功再用双面板。

网友:
可以,但稳定性和抗干扰性不强.

网友:
可以的
楼上兄弟已经给了意见。

网友:
两个双面板拼成4层板。

网友:
最好不要用双面板,可以考虑4层或6层以上

网友:
我觉得并不是层数越多越好的,要考虑到成本问题

网友:
双面板BGA管脚扇出有难度,速度高了稳定性也不好

网友:
不可,
2410扩展address与data总线必需要作EMI考虑, 中间地线层是屏蔽级间干扰必需的. layout时最小总线建议0.1mm以上,两层的话很多走线无法布通(CRC不过). 就算勉强布通, 系统运行时由于级间干扰引起时序混乱会导致程序宕机和意外复位.

网友:
BGA至少4层板。。。除非你自己用烙铁焊。。。焊盘不能过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