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正常,LED却不亮,WHY?

楼主:
想单片机接收一个PC发送过来的指定字符(例如's'),LED就亮,否则LED灭,字符接收发送正常,但是LED就是没有反应,请教...新手...呜呜!
#include
#include "serial2.h"
bit recFlag=0;
uchar ch ;
sbit D1= P1^7;
bit led_on=0;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ef ; //SMOD=0;
          TH1 = 0xFD ;  //Baud:192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EA = 0;
    if (RI)
    {
        RI = 0 ;

        ch = SBUF;
            recFlag= 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if(ch=='s')
         {
          led_on=1;
         }
    EA = 1;

}
main()
{   D1=1;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cFlag )
        {
                    recFlag=0;
            send_char_com( ch );

        }
                  if(led_on)
                  {
                     while(1)
                    {
                      D1=0;
                     }
                }
     }
}

网友:
volatile bit recFlag=0;
volatile bit led_on=0;
这样定义,避免编译器不恰当的优化产生。

网友:
先确定
发送过来的指定字符(例如's'),LED就亮,否则LED灭
这个, 这个确定再测试其他的。

网友:
确定一下P1.7这个IO口是不是已经初始化为输出了?
我看你的代码好像没有初始化哦。

网友:
先确定那个LED是高驱动还是低驱动
再确定你的口线的驱动够不够
然后再看串口通信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IO口没有初始化。高驱动还是低驱动,在这个程序都会亮一下吧。因为最开始是高电平的。

网友:
我的设计是D1=0(低电平)LED会亮,其实我觉得main()函数入面的初始化D1=1;都是多余的,因为51上电就默认高电平,我PROTEUS仿真的,就是没有反应,郁闷~~是不是我的程序没有问题呢?可惜我不会把KEIL同PROTEUS联合单步调试~
main()
{   D1=1;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cFlag )
        {
            recFlag=0;
            send_char_com( ch );

        }
          if(led_on)
          {
             while(1)
            {
              D1=0;
             }
            }
     }
}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
原来是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