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截获应用程序向usb口发出的数据?

楼主:
有个usb设备,对应有个demo程序
DEMO程序 里按下连接usb设备按钮之后,usb设备会不停地发送数据过来
现在不知道发送了什么指令,设备才会开始发送数据
请问如何截获应用程序向usb口发出的数据?
谢谢拉
比较急
求助

网友:
很难说 你可以用这个东东USBTrace抓包看一下吧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
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资料丰富价格便宜。

EasyARM1138  (内嵌USB仿真器的Cortex-M3开发板)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

详情如下:

www.01zg.com

网友:
试试bus hound,它能截获usb通信的数据,一般都用来调试usb

网友:
usb bound,直接在pc上装好即可,不过有可能会丢开始的包。
usb分析仪,可靠,usb1.1的非常便宜了,usb2.0就贵了。

网友:
USB HOUND ,非常好用的工具

网友:
还是用 usb bound 吧,挺好用的...

网友:
用软件usb bound、sof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