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CE5中如何起2个SDBUS(进者有分)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2个sdbus的驱动,一个是public下微软提供的,另一个是针对一款SDIO无线模块优化过的(不开源)

由于项目需要,修改了很多微软SDBUS的代码

我希望在镜像中可以同时加载这两个sdbus,需要做哪些改动

注册表里sdbus的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微软是如何定义这两个字符串的

网友:
不开源的,没法改,你可以将微软件给的那个拉到BSP下来,在配置文件中,改成另一个名字,如sdbus1,sdbus2等。。。全加进去,没问题的。。。
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是GUID号,是128B的串,标示IClass的唯一性,一般用来标示该驱动的唯一。。。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to 3楼

不是改名字就能用的,你可以改下试试,host加载会报错,而且认不到client的

我是问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这两个表示什么意思
不是IClass的作用

主要涉及到bus设备的加载

网友A:
1. 其实ms也有很多版本的sdbus,因为它主要负责协议层的处理和bus request的转换,中间多次更新过
2. bus的代码可以在public下找到,可以自己修改编译
3. 修改注册表可以实现两个bus的独立加载,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4. 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应该不是标准的bus中的注册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其实ms也有很多版本的sdbus,因为它主要负责协议层的处理和bus request的转换,中间多次更新过
2. bus的代码可以在public下找到,可以自己修改编译
3. 修改注册表可以实现两个bus的独立加载,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4. 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应该不是标准的bus中的注册项吧

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其实ms也有很多版本的sdbus,因为它主要负责协议层的处理和bus request的转换,中间多次更新过
2. bus的代码可以在public下找到,可以自己修改编译
3. 修改注册表可以实现两个bus的独立加载,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4. 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应该不是标准的bus中的注册项吧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其实ms也有很多版本的sdbus,因为它主要负责协议层的处理和bus request的转换,中间多次更新过
2. bus的代码可以在public下找到,可以自己修改编译
3. 修改注册表可以实现两个bus的独立加载,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4. 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应该不是标准的bus中的注册项吧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其实ms也有很多版本的sdbus,因为它主要负责协议层的处理和bus request的转换,中间多次更新过
2. bus的代码可以在public下找到,可以自己修改编译
3. 修改注册表可以实现两个bus的独立加载,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
4. IClass = 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应该不是标准的bus中的注册项吧

你说的修改注册表是改什么地方,有没有实现过

我想加载两个名字不同的SDBUS,假设不开源的叫sdbus.dll,另一个sdbus2.dll

只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建议 LZ 去下载:“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27 WindowsEmbeddedCE WindowsMobile下SD驱动架构.wmv”

讲得很详细,里面详细说明了 挂WIFI 和SD 2个设备时,怎么做驱动。还不错,另外还有配套的PDF文档。

应该会有帮助的。

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
http://www.msdnwebcast.com/webcast/2006.aspx

如果需要,晚上QQ:604914729,我传给你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 LZ 去下载:“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27 WindowsEmbeddedCE WindowsMobile下SD驱动架构.wmv”

讲得很详细,里面详细说明了 挂WIFI 和SD 2个设备时,怎么做驱动。还不错,另外还有配套的PDF文档。

应该会有帮助的。

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
http://www.msdnwebcast.com/webcast/2006.aspx

如果需要,晚上QQ:604914729,我传给你也可。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wifi和sd 设备都是client

我问的是bus,sdbus是衔接sd host和sd client的中间层

ce默认的sdbus叫sdbus.dll,所有的sdhost都会通过这个bus加载sdclient

dual sd bus我搞定了,这贴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 LZ 去下载:“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27 WindowsEmbeddedCE WindowsMobile下SD驱动架构.wmv”

讲得很详细,里面详细说明了 挂WIFI 和SD 2个设备时,怎么做驱动。还不错,另外还有配套的PDF文档。

应该会有帮助的。

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
http://www.msdnwebcast.com/webcast/2006.aspx

如果需要,晚上QQ:604914729,我传给你也可。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wifi和sd 设备都是client

我问的是bus,sdbus是衔接sd host和sd client的中间层

ce默认的sdbus叫sdbus.dll,所有的sdhost都会通过这个bus加载sdclient

dual sd bus我搞定了,这贴沉了吧

搞定了还啰嗦什么啊。结贴就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