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按键是否很少能用到查询方式?
pilot
pilot

网友A(2010-02-16):
按键是否很少能用到查询方式?
一开始我用查询方式来读取按键
可是由于后面有delay();很大机会按键的时候在delay里读不出来
后来采用了中断,可是中断就这几个口,根本无法满足需求。。。
按键
机会
查询方式

网友:
一般按键都采用循环来读取的,你delay是多长时间?一般20ms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来闪烁字符。
就用了1000ms... 所以长了点。

网友C:
1000太长了,一般情况下操作的时候都不会按1秒那么久,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一下数值吧

网友D:
采用中断,把所有的按键‘或’成一个中断

网友E:
如果不能把按键连接中断,我想到的就是用定时中断,键盘检测在定时中断里做。
不过键盘检测的消抖时间感觉有点长,可以考虑不要。
再有就是定时检测按键要做好防止重复检测到按键。

网友F:
读取按键有很多办法,如果按键很多可以用ch452,如果不多可以简单编程.
比如下面的程序
if(key1==0)
{
while(key1==0);
while(key1==1);
if(bz_light1==1)
{
light1=0;
bz_light1=0;
}
else
{
light1=1;
bz_light1=1;
}
delayms(2);
}

网友G:
定时中断查询法应该更好

网友H:
如果程序轮循时间过长,可以放在定时中断中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