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 和 下位机 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
简单来讲,上位机:电脑;下位机:开发板。

网友:
那稍微复杂来讲呢

网友:
上位机一般是指计算机(电脑,工控机),下位机是指和上位机通讯的(电路板),他们之间有通讯协议(例如,232,485,can等等)

网友A:
复杂讲还是那样,上位机电脑,下位机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讲还是那样,上位机电脑,下位机非电脑。

嘿嘿!!

网友:
上位之于下位:主从之分,主机发命令,从机应答。
通常情况下,下位机用于采集数据,且时刻准备好应答上位机的数据请求。当上位机发送了数据请求,下位机应答,将数据上传给上位机,上位机接收,这就完成了一个数据交换过程。

网友:
一般来讲,上位机就是跑windows系统的PC机
上位机程序开发就是用VB,VC,C#等工具编写代码
下位机一般就是51,AVR,PIC,ARM等片子
加上外设构成的电路板。
上位机,下位机通讯一般就是通过串口,网口,USB等。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
上位机:PC机;下位机:你的设备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自己不干具体活,有事时横三横四发发指令,没事时可以翘脚丫子喝茶看报的,那是上位机。
累死累活劳动,数据搬进搬出,遇外来高压噪声时,奋不顾身自己受死保护领导的,那是下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