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系统不自动弹出 软键盘

楼主:
如文件浏览 地址栏获得输入焦点时会自动弹出软键盘,如何去掉?

因为在需要的时候我会用程序去调用软键盘,所以不能禁用软键盘。

网友:
找找 似乎有个注册表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 似乎有个注册表项目。

是有个注册表项目,但是更改后我想让它弹出时也不能弹出来了。

网友:
以前看到过在Sip下建立一个DWORD的TurnOffAutoDeploy,值为1。
但我试过好像没起作用。
这个问题,坛子里已经问过好多遍了。
好像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希望这次楼主如果解决了。能把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找 似乎有个注册表项目。

是有个注册表项目,但是更改后我想让它弹出时也不能弹出来了。

那你想弹的时候就得程序里面写了... 调用个函数就可以了,什么*sip*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找 似乎有个注册表项目。

是有个注册表项目,但是更改后我想让它弹出时也不能弹出来了。

那你想弹的时候就得程序里面写了... 调用个函数就可以了,什么*sip*来的

改了注册表用程序就调不出来了,我用的SipShowIM。

网友D:
编辑框获得焦点是调用SipShowIM(SIPF_OFF);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辑框获得焦点是调用SipShowIM(SIPF_OFF);

肯定不行。

网友:
还得靠自己啊,自动弹出键盘的输入框会关联隐藏控件WC_SIPPREF,相关代码可以搜索AygAddSipprefControl,CreateWindow(WC_SIPPREF,...)找到。

网友:
学习,看贴要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