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gpio中断事件

楼主:
我想在应用程序里面获取某个gpio的中断事件,应该怎么做呢?不使用timer轮训。

网友A:
不用TIMER,那必须要用一个线程轮询才行,在一个线程中WaitForObject()即可。这样不会占用CPU资源的,因为它一直卡在WaitForObject()那里

网友:
在驱动跟应用里面创建一个同名事件,在应用里面等待驱动里面发事件。

网友:
2440 都有这样的GPIO驱动的。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TIMER,那必须要用一个线程轮询才行,在一个线程中WaitForObject()即可。这样不会占用CPU资源的,因为它一直卡在WaitForObject()那里

顺着师兄的脚印我稍微再详细点:
1、GPIO的地址映射;
2、GPIO的初始化,通过GPXCON设置相应拐角的中断触发方式;
3、使用KernelIoControl动态申请中断号;
4、用CreatEvent创建中断事件;
5、使用InitInterrupt函数绑定申请到的逻辑system_intr与中断事件;
6、然后用CreatThread创建相应的中断服务线程函数;
7、在中断线程里用WaitForSingleObeject函数无限(INFINITE)等待中断时间的发生。
   然后程序就会阻塞到这里,只要中断来了,就会执行WaitForSingleObject后面你想干的事情--------

网友:
楼上的兄弟正解.
你可以按照楼上所讲的这些步骤,在驱动里完成,在第七步的WaitForSingleObject中,往应用层发一个有名事件,应用层开一个线程去等待这个事件,等到了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