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的信号量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移植UCOS-II创建了信号量后,不使用OSTaskQuery的时候OSSemPend和OSSemPost都可以正常调用,返回值都是OS_NO_ERR
杂个用了OSTaskQuery后OSSemPend和OSSemPost就不动了,返回值为OS_ERR_EVENT_TYPE
搞不懂啊,谁知道哦,帮帮忙 啊

网友:
贴代码出来看看

网友:
主要就是这部分
void        TestTask4 (void * pdata) TASK_REENTRANT
{

OS_SEM_DATA sem_data;
printf("Check semaphore:\n");

                err=OSSemQuery(mis5,&sem_data);
        if(err==OS_NO_ERR){
    printf("MIS4 has been established\n");}
OSSemPost(mis5);
}
void        TestTask9(void * os_pdata) TASK_REENTRANT
{
    INT8U         err        ;
        os_pdata        = os_pdata;
        for(;;)
        {
                OSSemPend(mis5,0,&err);
                   if(err==OS_NO_ERR)        {
                printf ("OS_NO_ERR\n");
           }
        }
}
void main (void)
{

        OSInit();

        OSTaskCreate (TestTask4,(void *)0, &TestTask4Stk[63], 4);
        OSTaskCreate (TestTask5,(void *)0, &TestTask5Stk[63], 5);
        OSTaskCreate (TestTask6,(void *)0, &TestTask6Stk[63], 6);
        OSTaskCreate (TestTask7,(void *)0, &TestTask7Stk[63], 7);
        OSTaskCreate (TestTask8,(void *)0, &TestTask8Stk[63], 8);
        OSTaskCreate (TestTask9,(void *)0, &TestTask9Stk[63], 9);
        mis1=OSSemCreate(0);
    mis2=OSSemCreate(0);
        mis3=OSSemCreate(0);
    mis4=OSSemCreate(0);
        mis5=OSSemCreate(0);
        OSStart();
}
把OS_SEM_DATA改成其他的就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