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关于pocket pc程序签名

楼主(2009-05-12):
菜鸟提问:关于pocket pc程序签名
我用window mobile5.0写了个简单的mfc程序,并且在配置属性里加了签名,release成了一个.exe文件,在模拟器上可以运行,但是同步到手机上就提示:“不是使用可信证书进行签名的”。向高手请教。。。
签名
模拟器
release
window
程序

网友A:
ps:这种直接生成的exe文件是否可以直接复制到手机上运行?.cab文件与这种方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也可能是缺少用到得DLL,机器上有MFC的DLL么?默认是没有的。

网友:
路过零分帖,一概不回答

网友C:
我也找到原因了,就是这个,默认复制exe时没有把dll一起拷入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