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wifi有哪些经典的入门书籍?

楼主(2010-01-01):
学习wifi有哪些经典的入门书籍?
小弟是个菜鸟,最近要用到wince下的wifi编程,请高手们指点,推荐几本入门书籍!
wifi
书籍
经典的
wince

网友A:
WIFI 一般是2种驱动,SPI 和SDIO
楼主可以看下这种驱动,尤其是SDIO,有点难度。
另外: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27 WindowsEmbeddedCE WindowsMobile下SD驱动架构:
楼主,可以去下载看看,里面对SDIO外挂的SD卡和WIFI 做了一些说明。,
地址:
http://www.msdnwebcast.com/webcast/200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