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操作???

楼主:
我现在关机都是用
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OFF, POWER_FORCE);
然后控制一个gpio使硬件断电。

可我想关机前应该要关闭所有程序之类的操作,这个SetSystemPowerState做了吗?没做的话该如何做呢?

网友:
都硬件断电了,还关什么程序啊!

多此一举。

如果一定要做,先发个消息给所有应用。等待应用关闭后,再关机。

网友:
应用程序不正常退出不会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可以广播关机消息,然后再关电,PC机也是这么做的好像。

网友A:
有 ExitWindowsEx 就没问题,如果没有就要想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ExitWindowsEx 就没问题,如果没有就要想其他办法

没有,CE不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