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explorer.exe进程的问题

楼主:
我想调用一个vb.net的函数
API函数也可以
我现在是这样
我有一个设备,运行的是(!!Windows CE 5.0!!)操作系统
我现在是系统启动之后
直接全屏运行我的应用程序,不显示桌面(应该是没有建立explorer.exe这个进程)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在我的应用程序窗口上
添加一个按钮
在我需要的时候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回到桌面
以便于我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软件工具:VS2005下的VB.net
我在VC下调用的系统API函数可以实现
CreateProcess创建进程
——————————————————————————————————
CreateProcess(L"explorer.exe",NULL,NULL,NULL,NULL,NULL,0,0,0,NULL);
——————————————————————————————————
我用上面的代码就可以回到桌面
在vb.net中我也声明了这个CreateProcess函数,但是调用的时候
我不会调用,不能够像VC那样,用很多的NULL参数。
具体的参数我又看的不是很懂
后来查了一下,VB中好像有个shell函数可以直接创建进程
但是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不太清楚原因,可能是我使用的形式不对

综上: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如上的目的即可
问题解决,立马给分。多谢!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A:
vb不会呀, 不过 null 就是 0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不会呀, 不过 null 就是 0呀

我在VB里是把NULL换成0了,但是提示语法错误
唉,细看那些参数,我又看不懂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Shell("\Windows\explorer.exe", AppWinStyle.MaximizedFocus, False, -1)
我这样弄,没有错误。
但运行的时候,总是提示,File Not Found!
但是Windows目录下是有这个explorer.exe文件的呀。
我的是Windows CE 5.0系统设备
真是郁闷啊。

网友:
请教:CreateProcess(L"explorer.exe",NULL,NULL,NULL,NULL,NULL,0,0,0,NULL);
为什么我用这个函数,不能回到桌面呢?可以看到任务栏了(之前我已近关闭Explorer程序),再点一下我的按键就进入“我的设备”了。就是不能回到桌面,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应该是怎么把我写的应用程最小化?

网友:
请教:我也在使用CE 5.0 我也是使用VB,NET开发的,我的问题是应用程序自启动之后,单击应用程序窗体界面右上角的关闭按钮,系统能回到CE操作界面,或者单击关闭按钮,不影响程序的运行,但现在是我单机关闭按钮,CE设备就死机了!
在程序中我对关闭窗体程序如此写的,我关闭了我所使用的串口和定时器!
在没有自动运行的时候,程序运行很正常,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网友:
请教:我也在使用CE 5.0 我也是使用VB,NET开发的,我的问题是应用程序自启动之后,单击应用程序窗体界面右上角的关闭按钮,不影响程序的运行,但现在是我单机关闭按钮,CE设备就死机了!
在程序中我对关闭窗体程序如此写的,我关闭了我所使用的串口和定时器!
在没有自动运行的时候,程序运行很正常,没有出现任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