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设计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数据选择器,寄存器,译码器
哪个是同步电路,哪个是异步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

网友A:
同步电路是说电路里的时钟相互之间是同步 的,同步的含义不只局限于同一个CLOCK,而是容许有多个CLOCK,这些CLOCK的周期有倍数关系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固定的就可以,比如, 10ns, 5ns, 2.5ns 三个CLOCK的电路是同步电路。我们现在的综合,STA都是针对同步电路的。
异步电路是指CLOCK之间没有倍数关系或者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不是固定的,比如5ns, 3ns 两个CLOCK是异步的。异步电路无法作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及STA,如果在同步电路里夹杂有异步电路,就set_flase_path。所以异步电路只有 靠仿真来检查电路正确与否。

异步电路主要是组合逻辑电路,用于产生地址译码器、FIFO或RAM的读写控制信号脉冲,但它同时也用在时序电路中,此时它没有统一的时钟,状态变化的时刻 是不稳定的,通常输入信号只在电路处于稳定状态时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个时刻允许一个输入发生变化,以避免输入信号之间造成的竞争冒险。电路的稳定需要 有可靠的建立时间和持时间,待下面介绍。
同步电路是由时序电路(寄存器和各种触发器)和组合逻辑电路构成的电路,其所有操作都是在严格的时钟控制下完成的。这些时序电路共享同一个时钟CLK,而所 有的状态变化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完成的。比如D触发器,当上升延到来时,寄存器把D端的电平传到Q输出端。

网友:
所以数据选择器、译码器 是异步电路;

而寄存器是同步电路。

网友:
kyzf正解,职业+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路是说电路里的时钟相互之间是同步 的,同步的含义不只局限于同一个CLOCK,而是容许有多个CLOCK,这些CLOCK的周期有倍数关系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固定的就可以,比如, 10ns, 5ns, 2.5ns 三个CLOCK的电路是同步电路。我们现在的综合,STA都是针对同步电路的。
异步电路是指CLOCK之间没有倍数关系或者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不是固定的,比如5ns, 3ns 两个CLOCK是异步的。异步电路无法作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及STA,如果在同步电路里夹杂有异步电路,就set_flase_path。所以异步电路只有 靠仿真来检查电路正确与否。

异步电路主要是组合逻辑电路,用于产生地址译码器、FIFO或RAM的读写控制信号脉冲,但它同时也用在时序电路中,此时它没有统一的时钟,状态变化的时刻 是不稳定的,通常输入信号只在电路处于稳定状态时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个时刻允许一个输入发生变化,以避免输入信号之间造成的竞争冒险。电路的稳定需要 有可靠的建立时间和持时间,待下面介绍。
同步电路是由时序电路(寄存器和各种触发器)和组合逻辑电路构成的电路,其所有操作都是在严格的时钟控制下完成的。这些时序电路共享同一个时钟CLK,而所 有的状态变化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完成的。比如D触发器,当上升延到来时,寄存器把D端的电平传到Q输出端。

学习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路是说电路里的时钟相互之间是同步 的,同步的含义不只局限于同一个CLOCK,而是容许有多个CLOCK,这些CLOCK的周期有倍数关系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固定的就可以,比如, 10ns, 5ns, 2.5ns 三个CLOCK的电路是同步电路。我们现在的综合,STA都是针对同步电路的。
异步电路是指CLOCK之间没有倍数关系或者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不是固定的,比如5ns, 3ns 两个CLOCK是异步的。异步电路无法作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及STA,如果在同步电路里夹杂有异步电路,就set_flase_path。所以异步电路只有 靠仿真来检查电路正确与否。

异步电路主要是组合逻辑电路,用于产生地址译码器、FIFO或RAM的读写控制信号脉冲,但它同时也用在时序电路中,此时它没有统一的时钟,状态变化的时刻 是不稳定的,通常输入信号只在电路处于稳定状态时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个时刻允许一个输入发生变化,以避免输入信号之间造成的竞争冒险。电路的稳定需要 有可靠的建立时间和持时间,待下面介绍。
同步电路是由时序电路(寄存器和各种触发器)和组合逻辑电路构成的电路,其所有操作都是在严格的时钟控制下完成的。这些时序电路共享同一个时钟CLK,而所 有的状态变化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完成的。比如D触发器,当上升延到来时,寄存器把D端的电平传到Q输出端。

学习

网友:
一般来说寄存器会是同步电路,另外的两个是异步电路,
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寄存器一般都是同步的,译码器是异步的。数据选择器为异步的。这些说法都是基于常用的用途而言的。如果依靠数据选择器将用两个时钟生成另外一种时钟的话,应该是同步的吧?个人的看法,如有不对,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同步异步指的是时序电路,数据选择器、译码器属于组合逻辑电路,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谈不上是不是异步的,因为它跟时钟根本没关系,输出随时随输入而变

网友:
受教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同步就是逻辑转换与系统时钟有直接关系;而异步电路与系统时钟无直接意义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