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nce 启动速度,在线等;

楼主:
    现在采用的三星的 K9FXX  1G byte 的nand, XIPKERNAL.NB0 < 2M   NK.NB0 = 20MB, 启动的时间居然要 10s 左右,load XIPKERNAL.NB0 到 RAM 中, 从跳到OS 入口到 Explorer 出来需要6~7s, 先在想问一下,multi bin 对 OS 启动速度是否有作用? 不然改回去又得编老半天; 还有其他的加速措施吗? 看到网上说的有的可以到 5s,这个速度还可以。

网友:
关注一下。目前也有做mulibin的打算。做过的朋友多给点指导意见吧!

网友:
用了 multi bin, 启动后要加载 binfs 分区,然后跑一些 dll 还要处理 page fault, 是否能抵消掉load 大image的时间呢? 真不想试了,那位做过,麻烦说一下啊。

网友:
10s算正常了,5s是要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一定适合你的系统,所以没多大意义。

网友A:
实现binfs并不是为了加快起动的速度,而是为了节省RAM的空间

LZ实现的10S起动已经算快的了,我们的平台一般都要15S左右才能完全起来
当然这跟系统相关,跟CPU速度有关,跟加载多少驱动有关,跟平台有关,跟Flash的读写速度有关等等,所以绝对的比起动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binfs并不是为了加快起动的速度,而是为了节省RAM的空间

LZ实现的10S起动已经算快的了,我们的平台一般都要15S左右才能完全起来
当然这跟系统相关,跟CPU速度有关,跟加载多少驱动有关,跟平台有关,跟Flash的读写速度有关等等,所以绝对的比起动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是这样的,当初实现binfs是因为只能支持32M RAM, 现在加到 64M 了,用不用都无所谓。
只是不知道改回去能不能提高开机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binfs并不是为了加快起动的速度,而是为了节省RAM的空间

LZ实现的10S起动已经算快的了,我们的平台一般都要15S左右才能完全起来
当然这跟系统相关,跟CPU速度有关,跟加载多少驱动有关,跟平台有关,跟Flash的读写速度有关等等,所以绝对的比起动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我采用mulibin也完全是为了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