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L kdstub

楼主:
我在VS2005里面配置KITL的时候,配置DEBUGGER为kdstub 发现下面有Prompt On Error??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顶一下,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
上传一下图片

网友:
连接失败?

网友:
nk.nb0还是可以通过VS下载到设备中去的,但是调试信息不能从VS的output窗口显示,但是可以从串口调试助手中接受到。

网友:
是这么选,没有遇到楼主情况。

网友A:
右边的 "Setting" button 按下去, 将第一个 "Prompt User After KITL Error" 从 "Enable" 改为 "Disable", 即可变为 "No Prompt On Error".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 "Setting" button 按下去, 将第一个 "Prompt User After KITL Error" 从 "Enable" 改为 "Disable", 即可变为 "No Prompt On Error".

Paul, Chao @ Techware

的确可以。但是这样的话,我的KITL还是没办法用。DEBUG信息还是不能从VS2005的output窗口出来。待会看看修复一下可不可以。多谢

网友B:
改天仔细整理一个有关KITL使用的文档,到时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仔细整理一个有关KITL使用的文档,到时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多谢。sunrain_hjb大侠的资料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