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
1。松翰单片好用吗?用起来方便吗?
2。用什么开发工具?
3。
SN8P2602B 有没有人用过。

(1)听说不支持ISP,而且只能烧写一次?
(2)调试要用仿真器吗? 大概多少钱?
(3)下载还要用烧录器吗?大概多少钱?

哪款单片机比较好用,并用起来方便,16-20PIN的都可以。

网友A:
松翰 没有听说过……仿真器肯定是需要的,可以软件仿真,也可以硬件仿真,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硬件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翰 没有听说过……仿真器肯定是需要的,可以软件仿真,也可以硬件仿真,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硬件仿真。

如果用能支持ISP那么可以不需要仿真器了吧。

网友:
单片机很多啊  51系列、  pic系列、 AVR、 MSP430 等等用的是最多的  可以看看

网友:
有了仿真可以在单片机上单步执行,而isp下载只是全速运行,当然是仿真比较好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翰 没有听说过……仿真器肯定是需要的,可以软件仿真,也可以硬件仿真,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硬件仿真。

如果用能支持ISP那么可以不需要仿真器了吧。

网友:
SN8P2602B  有不有人用过,可不可以反复烧录,

网上说SN8P2602B 脚位完全兼容EM78P156EL(PIC16C54/CF745)。
不知除了这些还有不有其它代换型号。

网友:
楼主头像会被滤霸和谐掉的,哈哈。

网友:
没听过这款哦.
如果是学习,用的人不多,资料也不多,学起来吃力.
如果是产品,不清楚人贷源是否充足.

网友:
要用便宜的国产51单片机的话,STC的不错,可以ISP,用的人也挺多

网友:
假如实现功能不多,要求不高的话,而且要选51核的话,还是建议STC咯。其他单片机资料少,出了什么问题,都难找原因啦。假如需要功能稍微强大一点,就AVR或者 STM8系列的

网友:
现在要求不多,只点个小屏,挂一个EEPROM,还有一个RF芯片。另外6个KEY。

主要是要便宜。

用来做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