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vxworks安装问题

楼主:
 我现在的开发板是ARM9,目前主机安装的是WINDRIVER.TORNADO.V2.2.FOR.ARM,我现在想用zinc6.0做一个界面。遇到了一点问题,请求大家帮忙!
1.TORNADO2.2是否已经包含了BSP,还用再单独安装吗?哪里有适合的BSP下载?

2.目前市面上已经找不到windml了,zinc6.0可否单独使用建立界面?或者现在有哪些可以在vxworks下做图形界面的?

3.WINDRIVER.TORNADO.V2.2.FOR.ARM是否支持ARM9,
WINDRIVER.TORNADO.V2.2.FOR.ARM和WINDRIVER.TORNADO.V2.2.FOR.PENTIUM有什么区别?

我是新手,但是毕业设计又催的紧,目前连软件都还没装齐,头大啊~~~

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妹多谢大家了~~~~

网友:
1、按说是包含BSP的,路径是:安装文件夹\target\config,这就是放BSP的文件夹。
2、这个不清楚。
3、既然是For ARM,就应该是支持的。所谓支持,主要是支持某种嵌入式的架构,而不是具体的芯片型号。只要架构一致就行,架构变了就无法支持了。ARM和Pentium是完全不同的处理器,后者是X86平台的。

还是建议你先去找一两本介绍VxWorks的书看看,把基本的认识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