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播放高位速的视频文件,系统好卡,似乎是系统带宽不足,望各位支招啊

楼主:
如题,播放高位速的视频文件有时候会黑一下屏,然后又恢复回来,系统为WINCE5.0,处理器是2440,播放器使用TCPMP,其中分频比为1:3:6.刷LCD的点时钟为33M,估计是很多带宽都被用来刷频了,望各位支招啊

网友:
你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视频播放可能有几个瓶颈:1.解码速度;2.显示刷新速度。这2个都可能造成你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楼主 jamesbond05 的回复:
如题,播放高位速的视频文件有时候会黑一下屏,然后又恢复回来,系统为WINCE5.0,处理器是2440,播放器使用TCPMP,其中分频比为1:3:6.刷LCD的点时钟为33M,估计是很多带宽都被用来刷频了,望各位支招啊

分辨率是800X480,我现在把系统内核减少到了10M,黑屏的次数减少了许多,但还是没完全解决,

网友:
TCPMP貌似是软解码的,视频播放效果很差。

网友:
你的视频文件什么格式的?看看是不是CPU满负荷了
你的要求太高了,2440的CPU播放800X480的视频
而且还是软解,肯定不行的

网友:
2440下支持这个高分辨率的LCD,刷新速度肯定跟不上。

网友:
把显示缓冲区调大!试试

网友:
楼主你是用directDraw接口么

网友:
想办法借个641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