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学习单片机硬件呢?

楼主:
     我有一个单片机的试验箱,但是一直以来只是从上边跑程序,外设都是例程已经设置好的,但是最近想要学习一下硬件知识,觉得只看软件有点太偏了,毕竟以后找工作常常也要硬件的。现在我正在看例程中关于外设的配置,想先学学外设的工作。但是心里有点没底。
     想请教下各位有硬件学习和开发经验的前辈,学习硬件大体上包含哪些内容呢?应该掌握哪些技能?

网友:
根据你要实现的目标搭建电路!多看别人的电路总结经验,

网友:
首先找到这个试验箱的原理图 和实验指导书。

然后对照手册和原理图,做任何实验的时候,多看看原理图和技术手册中的模块框图。

做实验时,要软硬件一起配合的学习和阅读。

不懂的,百度或GOOGLE,做到每做一个实验,一定要把那块搞懂。

这样循序渐进,你就慢慢成功了。

网友:
另外想问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是试验箱》

我看用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问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是试验箱》

我看用过没?

我用的合众达的SEED_DEC6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问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是试验箱》

我看用过没?

我用的合众达的SEED_DEC643.

呵呵,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