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atform Builder 6.0有自动完成功能吗?

楼主:
在用PB做BSP移植和驱动开发,请问PB有自动完成功能吗?或者叫“自动列出成员”
比如我 敲入 pBSPArgs->,然后自动列出改结构的可用成员。
有这样的功能吗?为什么我的机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楼主 jimmmmmm 的回复:
在用PB做BSP移植和驱动开发,请问PB有自动完成功能吗?或者叫“自动列出成员”
比如我 敲入 pBSPArgs->,然后自动列出改结构的可用成员。
有这样的功能吗?为什么我的机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貌似没有

网友:
谢谢你。
还以为我的机子出问题了呢。
那我下个其他软件来读代码和写代码。谢谢

网友A:
没这功能,你可以用Source Insight看代码,写代码,很好用。
或者给你的VS装个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功能,你可以用Source Insight看代码,写代码,很好用。
或者给你的VS装个助手

谢谢,我正在用Source Insight,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