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 vivi 编译正确 在Device Emulator上运行错误

楼主:
he emulation layer does not support the functionality that is being accessed
报这个错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
模拟器不是什么都能做吧

网友A:
我也不想的,问题是我们只能用模拟器...
我的vivi是官方下载s3c2410平台的
没动过 直接编译
然后我的机子上uboot编译也是同样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想的,问题是我们只能用模拟器...
我的vivi是官方下载s3c2410平台的
没动过 直接编译
然后我的机子上uboot编译也是同样的错

你手上只有模拟器,VIVI就会支持模拟器吗?
我手上有茉莉花茶,VIVI是不是也能跑上去!